限流电阻的选择

楼主(2012-02-17):
一台上位机给伺服驱动器脉冲信号,他们之间应该接一个限流电阻,现在我知道如果是24V的电源的话,限流电阻是1K,可是这个电阻选什么电阻呀?就选普通的插件电阻1/4W的可以吗?

网友A:
选择1W的可以,1/4w的小了。

网友B:
根据欧姆定律P=(U*U)/R=(24*24)/1000=0.576W,对应电阻最小应选则1W的。楼主清楚了吗?

楼主:
恩好的,知道了,非常感谢。

网友C:
最好选择金属膜电阻,功率要求大于其通过电流时的功率,可以计算的。

网友D:
这个电阻可按通过最大10mA电流计算,消耗功率最大0.1W,任何电阻都行,没特殊要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阻可按通过最大10mA电流计算,消耗功率最大0.1W,任何电阻都行,没特殊要求。

李工说的有道理!!!!!!!

网友F:
对:李纯绪关于这个电阻可按通过最大10mA电流计算,消耗功率最大0.1W,任何电阻都行,没特殊要求。 内容的回复:

10mA不够安全,还是用U*U/R来算功率比较保险。

网友G:
对:研讨会宣传员关于根据欧姆定律P=(U*U)/R=(24*24)/1000=0.576W,对应电阻最小应选则1W的。楼主清楚了吗?内容的回复:

我觉得这个24V用来完全加在电阻上来算功率,我不太认同。我觉得由电流来算功率,比如最大允许电流10m

A,算出功率为0.1W。

网友H:
按驱动电流范围和电源电压,反算限流电阻阻值,再核算电阻功率。

个人看法,接口限流电阻从安全角度肯定是功率越大余额安全,但工程应用还必须考虑体积和成本。

因而,个人以为1/4W较为合适,超过1/2W未免过大了。

网友I:
很精彩, 占位学习!

网友J:
电源=24V,全部加在1KΩ电阻上,其电阻电流=24ma,功率=0.57W。该电阻起限流作用,即它是与负菏是串接的,故电阻的实际电压<24V,故在不知工作电流的情况下,选用0.5W的1KΩ电阻最为合理可靠。

网友D:
各种控制装置的接口大多采用光耦输入、输出,其电流大于3mA就可正常传输信号,最大不超过10mA。这是发光管的电流,跟安全有关系吗?

楼主使用1K电阻是24V信号输入到12V的接口采用的限流措施,其压降是12V。我通常使用2K电阻,保证光耦有5mA以上的电流就行。

楼主:
我今天给伺服驱动器的厂家打了个电话询问一下,他们给的答案是用1w的电阻。

网友D:
24V压降都在电阻上不过半瓦多点,那是还是限流电阻了吗?成负载电阻了。什么信号回路有几百mA电流?这厂家技术还可信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阻可按通过最大10mA电流计算,消耗功率最大0.1W,任何电阻都行,没特殊要求。

这个法则好呀!,解决了偶多年的困挠~!

网友L:
给个多年经验值:2K 1/4W

网友M(2013-03-17):
我个人觉得李工是比叫有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