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M卡有没有读写次数限制

楼主(2012-02-17):
RT:我在一个设备上用SIM卡远程无线通信控制,读取删除短信次数比较多,这个SIM卡有擦写次数限制吗?打10086,后台技术部回答还没有做过试验,不能给出科学数据,有碰到过这个情况的吗?知道大约多少次或者没有限制?

网友A:
一般存储介质的搽写次数为100万次

网友A:
10086怎么会知道这个,卡不是他们生产的,只是定做的

网友B:
不太清楚的啊!学习中!顶!!!

网友C: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86怎么会知道这个,卡不是他们生产的,只是定做的

网友D:
当然有次数了。。。。。。。

网友E:
1、肯定不是无限的;

2、是多少?肯定没有确切的数字;

3、与电路元件的寿命相关;

网友F:
这个它里面不知道是什么存贮结构的···EPROM还是ROM呢

网友G:
应该是有次数的,百万次以上,一般使用这么多次数也需要几十年,一般的SIM卡不会经常性读写。

网友H:
       个人猜想是有使用次数及使用寿命的说, 也就是所说的物体的自然老化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不太清楚的啊!学习中!顶!!!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ww19830217关于应该是有次数的,百万次以上,一般使用这么多次数也需要几十年,一般的SIM卡不会经常性读写。 内容的回复:

移动没有想到工业用途吧

网友J:
这个不会有读写次数限制吧,至少没听说过

网友K:
听说过SIM卡消磁的,没听说过读写失败的

网友L:
//2012年2月19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