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还没有使用就过了质保期

楼主(2012-02-17):
我们公司2010年底的一个项目,由于甲方新建厂房及生产线,导致我们公司的设备2011年底刚刚调试,现在刚正式运行不到1个月,就发现一台丹佛斯的变频器内部故障,变频器销售商要求我们把变频器拆下发回给他们,为我们公司有偿检修(因为变频器是当初装配控制柜时订的货,已经过了一年的质保期),原先其它设备我们也遇到过此类问题,但说明原因后供货商都是给免费维修了。请问各位遇到过此类问题吗?如何解决的,也是有偿的吗?

网友A:
看情况了,看你们怎么签的合同,一般以合同为准

网友B:
是呀,这个应该以合同为准的

楼主还是找人维修吧

网友C:
如果按照合同,那就要有偿修理了,一般外国的品牌产品都是按照合同办事的,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只能认了,不过一些国产产品有时在过了质保期后,问题不大,花费不大的情况下,也免费给修理的,进口的产品都不行。

网友D:
这样的问题确实比较麻烦,所以在与变频器供货商要有一个约定,那就是延长质保期,比如18个月。

楼主:
其实销售商按合同走是没什么不对的,这也是应该的,只是我们的销售人员不愿意出钱,因为所有费用将来要从他们的销售提成中扣除。他们感觉很冤枉,刚刚运行就坏掉了。

楼主:
我们公司的项目都是系统工程,而且是工程的末端,往往都是最后调试,是应该考虑与供货商签订延长质保期的合同。

谢谢各位对问题的回答!

网友E:
应该以合同为准的,看来问题比较麻烦,可以协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应该以合同为准的,看来问题比较麻烦,可以协商。

网友G:
可以和供应商协商的。 如果长期合作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H:
这么搞就太坑爹了···这么短的保修期

楼主:
希望供货商不要狮子大开口就好!

网友I:
//2012年2月19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