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要做一个水处理的项目是用PAC好呢还是用PLC好

楼主(2012-02-17):
公司最近要上一个水处理的项目,有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用PAC一种是用PLC,各位大峡,那种更好一些

网友A:
得看具体项目吧,水处理太笼统了,没准继电器就搞定了

楼主:
有1000点左右吧,上次刚买了个程序,准备用用呢

网友B:
偶厂的污水处理两者都存在,其使用的PAC只是污水处理的一个小部分,主要是成套设备招标来的,而PLC则包括的范围很广,除了成套设备外所有的控制都是通过PLC来实现的。

网友C:
没有用过PAC的;不知道怎么样啊??

楼主:
如果用PAC来代替PLC难道不行吗

网友D:
如果只是I/0,模拟两控制,建议用plc,pac功能太强悍。也太贵

网友E:
也可以完全可以,不过成本很高,切编程复杂,你考虑一下。

网友F:
俄敲PAC,输入法显示“爬虫”,,,PAC究竟是个啥鸟

楼主:
搞自动华的 不知道PAC 外行了

网友B:
来个不清楚的图片,污水处理过程中的BAF池控制

网友G:
关键是看控制要求,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H:
什么样的简单,经济,使用,方便.

网友I:
PAC没哟接触过,不过我见过的都是用PLC控制。PLC用的比较普遍,而且控制性能也非常可靠,如果需要修改也非常方便。

网友J:
只听过研华的PAC···其他的不清楚

网友K:
要看1.用户资金,2.技术要求,量体裁衣,保证质量。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I/0,模拟两控制,建议用plc,pac功能太强悍。也太贵

还是用PLC便宜点。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没有用过PAC的;不知道怎么样啊??

网友N:
用新东西,价格才上得去。大家懂的。

网友O:
要看你的具体应用了,需要用PAC的话可以咨询我,我的QQ:2296904337

网友P:
我们也有个污水处理厂,但不知控制工艺是否一样,我觉得还是用PLC简单少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