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56i怎样和施耐德M340进行通讯

楼主(2012-02-17):
请教各位大侠们,MT6056i怎样和施耐德M340进行通讯,可以用什么方式通讯?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modbus rtu之类的

看触摸屏手册

网友B:
RS485连接方式

MT6000i/8000i触摸屏

施耐德M340 PLC/M218

9D插座,9针公头线

RJ45接口

COM1【RS485

COM3【RS485

RS485

1 Rx-

6 Data-

5 D0 -

2 Rx+

9 Data+

4 D1 +

5 GND

5 GND

8 GND

系统参数设置中选择Schneider Modbus RTU设备。

网友C:
施耐德的一般都是选择MODBUS RTU,看一下触摸屏里的说明,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技术交流  QQ:541881337     TEL:13761012595    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