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导线截面如何选择电缆的截面

楼主(2012-02-17):
下面举一个例子假如电机功率为15kw,则额定电流大概为30A,从而知道导线应选择6平方毫米的,那我选择一根3*6+1*4电缆该如何确定电缆的外径呢谁有这方面的资料跟我说一下,在网上查了也没找到太好的,希望大家能帮助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电缆厂家样本,电工手册

网友B:
你需要买哪个厂家的电缆呢?每个厂家的相同型号电缆的外径都有很大不同的,还是要详细问问厂家。并且你要选择好电缆的型号,CEFR或者BVR什么的。

网友C:
电缆外径的选择跟每个厂家所使用的绝缘料性能有关;只要确定了自己所需要电缆的长期工作温度和工作电缆(或型号);每个厂家都会给出自己材料所能做的最小外径(质量越好的材料可以做的外径越小,劣质材料往往做的很粗也不一定合格);当然作为电源线的绝缘,同样的材料-总是越厚越好,耐电压温度越好,但是使用的材料越多成本自然就越高了;http://www.highflexcabl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