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带负载,负载端的PE线接在变压器二次侧能不能达到接地要求

楼主(2012-02-17):
隔离变压器带负载,负载端PE线接在变压器二次端能不能达到接地效果?

网友A:
你要看变压器的二次端是不是接地的?不过我没见过隔离变压器二次端有接地的,因为二次侧接地的话有可能其他接地的谐波会进入变压器的二次回路引起干扰。接地的话一般目的是将负载的外壳与大地相连,当发生外壳带电的情况时将电流引向大地。直接接到二次侧不能达到这个效果。

网友B:
1、隔离变压器的二次不接地!

2、如果不是隔离变压器,或者不需要隔离的,二次要接地。

网友C:
隔离变压器的二次不接地!!!!!!

网友D:
刘工说的对。你是隔离变压器,二次就要悬浮,不接PE,也没必要接PE;如果是控制变压器,做变压用,二次必须接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