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SPB PLC与电脑通讯问题

楼主(2012-02-17):
多台相同型号的富士SPB系列PLC NW0P40T-31相同的应用,连接富士触摸屏。其中有一台与屏通讯正常,但怎样也与电脑都无法通讯。其余所试过的多台PLC都能与电脑轻松通讯。

与电脑不能通讯的PLC若说是通讯口的问题,为什么与触摸屏通讯正常呢?如果说是通讯设置问题,关键是屏的设置都相同,与屏通讯正常就代表通讯参数设置必须相同。更换不同的屏都能通讯。唯独与电脑不能通讯,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怎么可能,估计是线接错了吧

楼主:
不存在接线问题,编程电缆与PLC是直接插上去的。触摸屏也同样是插在PLC通讯口上的。

楼主:
如果是插接不良,编程电缆比如插接十次总得有一次接触上吧?那这一次就应能通讯上;并且如果是插接不良,那触摸屏比如插十次也应有一次接触不良啊!这次触摸屏也应该通讯不上啊!但情况是无论如何都与电脑连接不上,而与触摸屏连接非常正常!让人费解。

网友B:
看一看或查一查编程电缆和触摸屏通讯电缆使用的是不是同一种接线方式。我认为问题有可能出在PLC通讯口上,以前遇到过其他品牌PLC的类似问题,还有一些千奇百怪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只好更换PLC了事。

楼主:
感谢各位关注。“zhaiyaolily ”谢谢参与,已给加1分。“baobao03 ”虽未能解决问题,但观点正确,确实是出在PLC通讯口上。已经得到证实。给加3分。

我只需与电脑通信修改一下程序而已,不需经常通讯。所以本人采用了一个非常规的方法,达到了目的。

下面分享一下:

我的PLC是富士SPB NW0P40T-31,朋友处有一个闲置的与电脑通信正常的NW0P20R-31,拿到后就开始动手术:分解2个PLC,并且拆下通信IC:SN75179。此时已发现麻烦:虽是同系列的PLC,但2个IC却是一个宽体8脚,而另一个却是窄体8脚。并且电路板未能设计为兼容2者,窄体换位够不着焊点,宽体换位又超出焊点位置(差劲的PLC之所以差劲,是多处都差劲,不是一点。怪不得富士PLC市场占有率极低,绝大多数触摸屏根本没有富士PLC的连接选项。还有就是富士PLC的编程软件就没有中文的,全是英文的。即使如此软件本身也很不好找。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SPB系列编程软件)。无奈做出如下选择,将2个PLC做一个组合,通信成功。修改完程序后恢复原状,大功告成。欣喜之余不敢独享,贴上来望有遇到此类问题的朋友有一个启发作用。如图所示:富士PLC通讯问题的解决

楼主:
上图的文字说明显示不太清楚,说明一下:左半部分是不能与电脑通讯的PLC,将通讯IC用热风枪吹下就得。右半部分是正常通信的PLC,同样吹下IC,但还得焊上。不过只焊接5-8脚。1-4脚下面用纸片与电路板隔离。用细的软线将2个PLC如图所示的点连接上,检查无误后将编程电缆插在能通讯的PLC侧,给左侧不能通讯的PLC通电。后面就按正常操作了。

网友C(2016-08-26):
请教下,有试过这种连接器通讯PLC吗?我最近也遇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有试过这种连接器通讯PLC吗?我最近也遇到这种问题

没有用过此种通信方式,手头没有此模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请教下,有试过这种连接器通讯...

我买来一个RS232的通讯模块试验过,需要一根RS232的数据线以及笔记本的拓展端,用编程软件一次就连接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