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用组态王发短信的实例啊?

楼主(2012-02-17):
看了例程,编程应该可以,但硬件是怎么样的?短信模块能不能装在PCI上?

网友A(2012-04-19):
还有如何实现报警超过设定时间未处理发送短信?

网友B:
我初学,手里有本书里讲了这个问题,它用了个GSM短信模块,是西门子的35T吧,是个有串口的外置模块,模块里有短信发送成功的寄存器

网友C:
目前我还没用过。

网友A(2012-05-25):
如果要发几个手机号要怎么设置?

网友D(2012-08-29):
对:张涛6关于我初学,手里有本书里讲了这个问题,它用了个GSM短信模块,是西门子的35T吧,是个有串口的外置模块,模块里有短信发送成功的寄存器 内容的回复:

请问你手里的那本书书名叫什么啊?

网友E(2013-05-20):
通过组态王软件发送短信的方案简介   http://www.dataie.com/show_eg.asp?ID=602

网友E(2013-08-28):
组态王发短信的方案  http://www.dataie.com/show_eg.asp?ID=602

网友F(2014-02-24):
   上海层升有一款针对组态软件的短信报警平台,很方便可以实现报警功能。
1,可以通过OPC,DDE等通讯方式,读取INTOUCH,WINCC,IFIX,MCGS,组态王等软件的数据。2,可以读取KepWare,DaServer等驱动软件的数据。

3,可对各个报警点设置发送隔离,通过设置各个点的SendEnable属性来确定其是否      需要发送。

4,可增加或删除报警群组。

5,可增加或者删除手机用户,手机用户可以自由加入或脱离已建立的报警群组。用户可以分为3个优先级,发生报警时可以根据优先级设置不同的发送延时时间。

6,可增加或者删除报警点。

7,可修改发送到手机用户的内容,通过设置报警点的AlarmComment 值,每个点可分别实现在报警发生时发送到用户的内容。

8,可设置报警发送延时时间,当一个点频繁从正常状态跳跃为报警状态时,此功能可以使报警不会频繁发送。通过设置相应点的DelayLevel1Set(单位秒,默认20 秒),DelayLevel2Set(单位分,默认60分),DelayLevel3Set(单位分,默认120分)值实现。

9,可设置报警发送频率,即倒计时功能,当一个点一直处于报警状态时,通过设置相应点的CountDownSet(单位分,默认240 分)值可以实现在多少分钟之内不会重复发送这个报警信息。

10,可手动输入信息和号码进行发送短信,也可按群组进行手动发送,此功能常用于临时事件广播。

11,可按组或人员或报警点查询报警发送记录,支持导出到excel 表格

12,支持新建项目、打开项目、另存为项目。

13,支持其他手机发送查询代码查询某些点的当前值

14,支持定时发送某些点的当前值到某个点或群组

网友G(2014-09-20):
看你用的是那个厂家的短信猫

  F2003短信猫支持透传模式,相当于短信网关,跟PLC通讯不需要编程;用F2003的配置软件预先配置好接收短信的手机号码(可以配5个号码),然后插上卡后,通过和PLC的物理接口连接(RS232或RS485)就Ok了;

     F2003上电后,自动连接网络,接收到PLC送过来的数据(参数,越界报警数据等)后,会自动把数据转换成短信的格式,发送到预先配置好的手机号码;同样的,只要是收到预设号码收到的手机短信,F2003会自动去掉短信格式,把指令送到PLC,可以实现PLC参数的远程修改,查询等,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630667363 QQ ,13349838788

另外还可以实现对PLC程序的下载,数据在线监控,可以参考这篇文章

http://www.shengweizl.com/case/2014/0625/102.html

网友H(2015-05-06):
使用广州市巨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整套组态王发短信报警软硬件解决方案,无需任何编程和脚本,可轻松实现组态王发送报警短信的功能!同时可以实现短信控制,短信查询,短信催款! 彻底解决了原有组态王发短信功能繁琐,功能简单的问题,巨控公司提供组态短信报警的整体解决方案,并有大量成功案例。经验丰富的工程师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全程负责方案的调试。

原有的厂务监控系统中,当有警报出现时由值班人员查看并通知相关人员处理。有时当有重要警报出现时,可能由于值班人员疏忽而延迟了处理时间从而对生产或安全造成影响。

GrmOpcSMS可以实现从服务器软件上通过OPC接口读取相关的数据并根据报警条件通过GrmOpc短信报警模块,发送到相关人员的手机上,使相关人员第一时间了解警报信息,使问题得到及时处理。

GrmOpcSMS 是一个短信发送与管理软件,可以从OPCServer 读取数据,比如从组态王,Intouch,Wincc,Ifix,力控等, 读取数据并按照客户的要求处理,再发送到报警短信指定手机上。

组态王发短信基本原理:

1.         GRM-OPC-SMS报警器通过485和电脑连接(可选购USB-485或者232-485转换设备),在运行系统的系统配置中要设置和电脑连接的串口号。

2.         电脑上的组态软件作为OPC Server(市面上主流组态软件如组态王WINCC,INTOUCH,IFIX, RSview32均可做为OPC Server,且无需额外配置)

3.         开发时,只需在开发系统GRMOpcDev3中,浏览组态软件的变量,并定义报警条件,发送目标,报警短信内容等。也就是说,组态软件只是提供数据给GrmOpcSms系统,本身不用做任何改动,其他和短信报警相关的工作配置全部在GRMOpcDev3完成。

4.         运行时,GrmOpcSms运行系统作为OPC Client,从组态软件获取数据。

5.         根据预先定义好的报警条件,GrmOpcSms控制GRM-OPC-SMS报警器在条件成立时,发送报警短信。

组态王发短信特色功能:

1.         组态软件的配置无需任何改动,只是做为OPCSERVER提供数据,简单易行。

2.         每个报警可以单独设置值班人员,报警重复次数,报警延时,报警间隔。

3.         可设置为报警重复发送,直到发短信确认为止。可实现分级发送,比如报警时,先发送给现场人员,一段时间仍未解决,发送给工程师,依次类推。

4.         可实现发短信修改参数,控制系统运行。

5.         所有短信控制,报警确认,报警短信都有记录可查询,可供导出表格,打印。

6.         可实现黑白班值守,不同时间段发送给不同的值班人员。

7.         可实现定时发送信息到值班人员,或者值班人员发短信主动查询,随时掌握设备信息。

8.         在运行时,可以随时按组或者将单个报警暂时禁用,启用,最终用户可以直接修改值班人员手机号。

组态王发短信可靠性保证

1.         采用真正工业级的短信模块。模块完全按照工业现场设计,-40-85度宽温运行,具备极强的电磁抗干扰能力。

2.         业内首家具备通讯自诊断和自恢复功能,采用双重看门狗设计,稳定性高。

3.         组态软件死机或者被无意退出,可发送报警短信到值班人员。

4.         电脑硬件故障或被关机,可发送报警短信到值班人员。

5.         模块或者电脑停电,可发送报警短信到值班人员。

6.         模块和电脑之间,485通讯异常,可发送报警短信到值班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