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起来零线和地线如何区分!

楼主(2012-02-17):
今天突然无意当中想起来,如何区分零线和地线了。

我记得好像是万用表就可以判定,但是具体怎么操作我给忘记,各位师傅给说说。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今天遇到一个双行程气缸,自己想了半天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就知道一般的气缸

楼主:
各位师傅给说说了!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了

网友A:
“双行程气缸”

1、简单说就是做饭烧火用的风箱;

2、如图,当活塞下行,上室吸气,下室压缩、点火、做功;

3、如图,当活塞上行,下室吸气,上室压缩、点火、做功;

4、注意,做功结束时开始吸气,上下室气孔靠压力瓣膜关闭开启;

网友A:
1、工作零线N和保护地线PE正常情况下一个有电流一个没电流;

2、工作零线N和保护地线正常情况下一个有压降一个没压降;

3、所以可以用嵌型电流表检测电流的方法,或电压表检测对地电压的方法,加以区别;

4、工作零线N和保护地线PE的颜色不同,黄绿色是PE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