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彩印机 进来看看 会的高手们教教我

楼主(2012-02-17):
有两台汇川变频器(一台是MD280 11KW 一台是DM320 3.7KW)MD320带摆臂(微调),MD280带电位器,要求机器运行时捏电位器两台变频器速度同步,摆臂左摆变快 右摆变慢(当然两台电机速度始终要一致),求控制接线图和需要设置的参数,各位帮帮忙,谢过!

网友A:
      没玩过彩印机系统的路过,只能帮顶,但变频控制同步转速的参数设置可参考说明书吧

网友B:
是什么彩印机?凹版机还是柔版机?电机带动摆臂在凹版机和柔版机上没有这种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