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们公司复绕机LGplc输出测指示灯闪烁,前几天发生过,

楼主(2012-02-17):
最近我们公司复绕机LGplc输出测指示灯闪烁,前几天发生过,

然后复位下用用又不行了

现在是怎么复位也不能用了,彻底不行,我想可能是plc问题。

网友A:
建议楼主说明白点,闪烁和不行有什么关系?怎么不行了?

网友B:
也可能是被输入信号的闪烁触发接通了

网友C:
是塑料薄膜缠绕包装机吗?是上海产的?

如果是,请告知哪一输出闪,是P40?还是P?

也许本人可以给你帮助。

楼主:
对:yjig关于是塑料薄膜缠绕包装机吗?是上海产的?如果是,请告知哪一输出闪,是P40?还是P?也许本人可以给你帮助。内容的回复:

是浙江产的,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建议楼主说明白点,闪烁和不行有什么关系?怎么不行了? 内容的回复:

你好黄工,plc的输出点没有接到信号,还闪烁,也有24伏,我测量plc电源电压达到250伏,是不是电压太高了

网友D:
你的PLC输出是继电器还是晶体管,可以空载试验一下。

网友A:
对:suwen4590关于回复内容:对:青岛黄工关于建议楼主说明白点,闪烁和不行有什么关系?怎么不行了? 内容的回复:你好黄工,plc的输出点没有接到信号,还闪烁,也有24伏,我测量plc电源电压达到250伏,是不是电压太高了内容的回复:

电源电压是有点高,不过如果24V稳定的话,不应该和电源有关,PLC输出点闪烁,你将输出点外的线拆下来,如果还闪烁就是PLC内部的输出了,什么牌子的PLC,是不是抗干扰能力低。

网友E:
//2012年2月19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