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公司用的变频器阿尔法的,为什么每次出去维修都说是igbt坏?

楼主(2012-02-17):
我们公司用的变频器阿尔法的,为什么每次出去维修都说是igbt坏?

网友A:
可能是IGBT本身质量问题,它也是最容易碎坏的器件啦

这个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这方面论坛黄工经验丰富,可以问问黄工

网友B:
其他整流电路不知道有木有问题都说···不要每次出去修他就只给你换IGBT

网友C:
驱动板也有可能坏,不可能只坏IGBT 模块。

网友D:
对:今生缘关于可能是IGBT本身质量问题,它也是最容易碎坏的器件啦这个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方面论坛黄工经验丰富,可以问问黄工内容的回复:

兄弟们耍我吧,,这么多专家在

网友D:
首先IGBT确实容易坏,其次这个元器件价格比较贵,维修容易收费立个名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首先IGBT确实容易坏,其次这个元器件价格比较贵,维修容易收费立个名目。

网友F:
多收点费好歹还有个变频器在,我们公司前年用了一台台湾普传的变频器,没过保质期就坏了,由于厂家不到现场服务,运行的设备又不能停运,没办法我们又买了一台同型号的变频器使用,厂家答应给我们免费维修,我们把变频器寄到厂家去维修,到现在也没给我们寄回来,供货商的理由是烧没了,不能维修了,可是从我们公司的人在现场拍回的照片看变频器是很好的,估计也就是哪个元件烧坏了。明显是我们公司被供货商黑了一台变频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首先IGBT确实容易坏,其次这个元器件价格比较贵,维修容易收费立个名目。

有道理

网友H:
都是在赚黑心钱,太TM黑暗l !!!!!!!!!!1

网友I:
//2012年2月19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