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MASTER430 故障F0003

楼主(2012-02-17):
分数不是太多  请大家帮帮忙!!!!!

我有两台430控制2台水泵   与一台大功率压缩机公用一个电源    压缩机启动时其中一台430报警F0003   可是另一台却正常   我想问问是电压低的原因么  如果是为什么另一台却正常   正常使用时电压为405V   压缩机启动时用数字式万用表测量电压瞬间降到385V   然后回到400V  是不是降压太快万用表测不到啊?   430参数P210设为380,  P1240设为1,其他电机参数设置于电机铭牌上一致,请教高手能帮我找找毛病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个故障.

另430变频器参数P1240为什么不能设定为2   只能是1?

另430里面参数我都应该设置哪些,最好告诉我参数代码和名称,我是第一次接触变频器,各位大大们帮帮忙了,谢谢!!!!!!!

网友A:
F0003,输入电压过低马?建议增加输入电抗器。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F0003,输入电压过低马?建议增加输入电抗器。 内容的回复:

如果过加电抗器需要加多大的  是在变频器上面加就可以了么  不用整个电网加吧

楼主:
现在最让我不明白的就是两个一样的变频器都在一个电网内   同样运行着  怎么一个报警一个不报警   要是2个都报警我就让客户改个电源了 可是这种情况我也不敢肯定是电源的问题  要是换了电源后还是出这个毛病不好交代啊,哎~~~~~

网友B:
你可以检查一下接线和电机

网友C:
F0003是欠压,措施:1.测量三相输入电压和电流看是否平衡 2.输出是否有接地情况 3.测量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并且与R0026显示值比较,看相差是否过大,过大要维修。

楼主(2012-03-26):
将这个变频器换了一个电源后不再报警,但是根本问题还没有找到,为什么两台一模一样的变频器接在同一个电源下就会一个报警一个不报警呢,参数设置都是一样的啊,继续关注~~~

网友D(2012-05-01):
变频器有问题,我们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换别的变频器正常。变频器已经送修了。我们坏的是5.5KW,44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