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VM1型PLC编程电缆问题

楼主(2012-02-17):
我公司有一台欧姆龙CVM1型PLC,因为市场上没有该型号PLC的编程电缆卖,我想自己做一根,用USB接口转,不知道哪位高手能提供图纸?还有就是电缆做好后,它的驱动怎样解决?

网友A:
1 看说明书,

2 找厂家咨询

网友B:
欧姆龙的PLC我没有用过。我用的是西门子的S7-200,也是找编程电缆。网上很多制作方法,也很简单。我按图做了一根,很好用。我现在向PLC传程序全用的它。

刚在百度搜了下,欧姆龙的也很多。不知哪个你能用。

附上网址:欧

http://wenku.baidu.com/view/db2fb2a8d1f34693daef3ec6.html?from=rec&pos=0&weight=45&lastweight=21&count=5

----------

http://wenku.baidu.com/view/61bddaf79e314332396893cb.html

网友C:
有232口的比较简单

www.ytleader.cn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欧姆龙的PLC我没有用过。我用的是西门子的S7-200,也是找编程电缆。网上很多制作方法,也很简单。我按图做了一根,很好用。我现在向PLC传程序全用的它。刚在百度搜了下,欧姆龙的也很多。不知哪个你能用。附上网址:欧姆龙编程电缆大全http://wenku.baidu.com/view/db2fb2a8d1f34693daef3ec6.html?from=rec&pos=0&weight=45&lastweight=21&count=5----------欧姆龙编程电缆制作大全http://wenku.baidu.com/view/61bddaf79e314332396893cb.html

网友E:
//2012年2月19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