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仪表擂台第六十七期-关于称重控制

楼主(2012-02-17):
在你的工作现场都使用了那些称重控制仪表,做什么测量和控制?并请分享您的选型和维护经验。谢谢!

工控仪表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2012年2月24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我们做的化工 电池等类的混合设备 和塑机有关的称重 用的西门子的称重传感器和模块,通过西门子plc 触摸屏一体来测量显示控制,很好。一个品牌的通讯链接。。。都方便就是贵了点。在西门子的后台有一些案例。

网友B:
我们是热电企业,使用的称重仪表是输煤的电子皮带秤,主要是测量给锅炉运送的煤量,二次积算仪显示后输出4---20mA信号送入输煤程控PLC,用于上位操作站显示,供运行人员监视,进而调整给煤量,保证正常上煤。此皮带秤选用的是妙声力的产品,二次积算仪型号为BW100,称重传感器型号为MD-256,此传感器为压阻式传感器,采用双传感器测量,目的是减小测量误差,速度传感器型号为PL-319,两个称重传感器的信号和速度传感器的信号一起送入二次积算仪,通过二次积算仪计算后显示瞬时煤量,同时还可以显示累计值。这台电子皮带秤的日常维护量很小,但为了保证其的测量准确性,对其进行定期标定,标定分零点标定、量程标定和实物标定,零点标定和实物标定一般3个月标定一次,并且同时标定,量程标定一般一年一次,或者出现较大偏差时,零点标定就是空转皮带,观察皮带秤瞬时显示进行零点标定,影响零点的一般是皮带磨损、支架变化以及皮带张力变化等,标定完后进行实物标定,实物标定就是以入厂煤计量的电子汽车衡为标准器标定,一般标定数据满足1%(皮带秤05%)之内就可以,因为要考虑综合影响,标定的误差小于皮带秤的精度,标定的量在20T左右,如果达不到要求,进行修正,然后再验证,直至达到要求,在实物标定时一定要把外界因素尽量消除或减到最小,以免给标定带来影响,比如:所称的煤量在运送途中洒落较多致使所称量与送入皮带的量有较大偏差等因素,量程标定就是在零点标定完后,把两个标定砝码(厂家配套)同时挂在两个称重传感器上,一个砝码对应一个传感器,运行空皮带,二次积算仪自动标定,完成后还要进行实物验证,有时好要适当实物标定。这就是整个标定过程,这台皮带秤我们已使用十年,工作比较稳定,只是要严防称重传感器超载,一旦超载,传感器就会发生较大形变,就不能正常测量,就得更换传感器,称重传感器是比较贵的,所以我们平时对这一点尤为注意,其它的就没有什么维护量了。

网友C:
关于称重模块

西门子有大量称重模块,例如SIWAREX U/CS/CF/FTA 已模块的形式,和s7-300 s7400组态,形成承重单元!

网友D:
没有使用过称重模块,最多就是张力控制

网友E:
偶厂的称重仪表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贸易结算用的这个就是大家熟悉的汽车衡,其都是梅特勒托利多的称重显示仪表,范围都是几十吨到上百吨的检测,最小分度值10千克,主要用于不能使用质量流量计的装车发货称重以及近厂原油和其他物料的称重计量。

另一类就是在线生成控制计量称重仪表,主要用于物料的定量控制,有料仓秤的成套设备带来的称重仪表,也有自己采购选用的称重模块和二次表,还有小型的实验装置使用的普通电子称结构形式的称重仪表。传感器主要有两种形式S型的应力传感器和二次表用于定量控制的加减物料重量显示,主要用于小型的储罐测量范围在几十千克到1、2吨之间。另一种是安装在储罐底部的应力传感器,结构形式和安装方法和汽车衡一样,其产品也是托利多的称重模块。

通过偶厂的使用情况看托利多的称重是应用最多的,估计市场上其也是使用最多的,基本上已经处于称重行业的主导地位。

上几个偶厂的称重仪表传感器及二次表的图片。

1、小型料仓秤称重传感器

2、小型储罐称重传感器

3、反应釜称重传感器

4、反应釜称重传感器

5、称重显示二次表

6、称重仪表二次表显示

7、多路显示称重二次表

网友F:
我们公司的轨道衡和汽车衡用的都是HBM的称重传感器,Ci系列的,既用过该公司的数字传感器也用过模拟传感器,用过25T和40T两种类型的。

以数字传感器为例,通过8只传感器,走RS232协议和物理接线,进入HBM称重仪表DIS2116,该仪表对数据进行分析后,将最终数据送入PC机的上位软件中。

如果更换数字传感器,需要在DIS2116中输入参数,进行组态;如果是更换模拟传感器,则不用改任何仪表参数。

楼主:
本擂台延期,欢迎大家继续打擂。

网友G:
河南中原机械分级设备
www.szjlft.com产品主要分为:矿山选矿机械|石料破碎系列成套设备,磨粉机械系列成套设备,制砂机系列成套设备。主要的矿山选矿机械包括:磁选机、永磁筒式磁选机、干式磁选机、湿式磁选机、磁选设备、球磨机,节能球磨机、水泥球磨机、干式球磨机、湿式球磨机、转筒球磨机、高能球磨机、滚筒式球磨机、搅拌球磨机、矿山球磨机、回转窑、转筒烘干机、烘干机、烘干机生产工艺、工业烘干机、体外传热烘干机、分级机、螺旋分级机、分级设备、浮选机、浮选设备、螺旋溜槽、高效浓缩机,高频筛,高品筛、矿山选矿机械、成品筛,筛分设备、筛选设备、摇床及各种矿山选矿机械、钼矿选矿机械、磁铁矿选矿机械、铅锌矿选矿机械。
同质量比价格,同价格比质量,我公司还可提供建厂指导,全套选矿机械,协助购方设计工艺流程,现场土建指导,设备安装调试,试产等系列服务,是顾客值得信赖的厂家。欢迎前来咨询,期待你的选择。

网友H:
如果是汽车衡,地上衡,我厂用的梅特勒托利多的,维护量很少,就是定期打扫、冲洗衡器,(说是定期,由于贸易结算,半年监督局检定一次,我们就打扫一次,)基本上很少出问题,

还有就是装车仪,我们用的E+H的,也是半年检定一次,由于是质量流量计,维护量更小,我们做的工作就是检定时,测一下接地电阻,其它维护工作可能几年有一次吧

网友G:
物料在第一仓达到粗磨后,经单层隔仓板进入第二仓,该仓内镶有平衬板,内有钢球,将物料进一步研磨。粉状物通过卸料箅板排出,完成粉磨作业。
  分级设备
www.szjlft.com产品主要分为:矿山选矿机械|石料破碎系列成套设备,磨粉机械系列成套设备,制砂机系列成套设备。主要的矿山选矿机械包括:磁选机、永磁筒式磁选机、干式磁选机、湿式磁选机、磁选设备、球磨机,节能球磨机、水泥球磨机、干式球磨机、湿式球磨机、转筒球磨机、高能球磨机、滚筒式球磨机、搅拌球磨机、矿山球磨机、回转窑、转筒烘干机、烘干机、烘干机生产工艺、工业烘干机、体外传热烘干机、分级机、螺旋分级机、分级设备、浮选机、浮选设备、螺旋溜槽、高效浓缩机,高频筛,高品筛、矿山选矿机械、成品筛,筛分设备、筛选设备、摇床及各种矿山选矿机械、钼矿选矿机械、磁铁矿选矿机械、铅锌矿选矿机械。
同质量比价格,同价格比质量,我公司还可提供建厂指导,全套选矿机械,协助购方设计工艺流程,现场土建指导,设备安装调试,试产等系列服务,是顾客值得信赖的厂家。欢迎前来咨询,期待你的选择。

网友I:
我现在就是做这个行业的,是做电子灌装设备的 ,在面粉厂,大米厂  粮机行业,应用广泛,我所用到得仪表,称重功能的有,杰曼的8804c2,AT150,AT150D双表,还有我现在用的日本仪表701—C和 我们家自己研发的联科仪表,我们老总曾经测试过,我们的仪表的稳定性和701仪表差不多。

传感器  我们家一直都在用世铨的和汉中的。都挺好的,这些称重仪表都很好调试 ,他们都有共同点,一段  二段   落差

一段是指   从0公斤开始 到一段值,这之间给料的速度是最快的,从一段值到二段值之间  这之间是给料中快的,而后到了二段值时  变成最慢,落差是用来找补用的  ,落差数值怎么判别,记住一句话 多加少减,多多少,加多少;少多少,减多少,这就是我在外面调试的经验。

网友J:
我们是做连续失重喂料机,以前使用梅特勒托利多的称重显示仪表,杰曼、传力、等等仪表。现在美国总部为我们开发一块单片机,就不用这些仪表了。对于仪表要定期送去检验,定期维护和清理,这样才可以保证使用的寿命。

网友K:
我们用了两台100吨的汽车衡,是梅特勒-托利多的,均为8个传感器;一台北京奥特曼克的输煤皮带称;一台蓝星沈阳新工机械研究所的粉料成品包装机;一台上海规矩仪器的2吨电子秤;3台长春北方仪器的装桶机;一台杭州万博电子衡器的浆料罐称重控制仪。除了浆料罐使用环境恶劣,传感器需常清理外,工艺设备也常结垢需清理。其他几台维护量都不大,感觉称重仪表技术比较成熟。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感觉称重仪表技术比较成熟。

基于称重测力原理的表计,由于传感器所处始终处于个环境大气中,温湿度、腐蚀等工况条件很好,

所以表计滴计量性能,才能得以完美展现

呵呵呵

网友N:
足立特殊测器(厦门)有限公司系台湾豪门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与日本足立特殊测器株式会社于一九九七年在厦门市火炬高科技产业开发区内共创建的称重传感器专业制造企业。

    公司引进日本先进技术, CNC 加工中心及检测设备。从弹性体加工至传感器开发、研制、生产、测试均采一贯作业。致力生产符合国际 OIML 标准各式称重传感器。获欧美、日、台及东南亚地区之认可,产品行销世界深受好评。

    公司研制生产的称重传感器,广泛适用于各种电子衡器。如宝石秤、厨房秤、计价秤、计数秤、平台秤、吊钩秤、皮带秤及轨道衡等。

   我们公司生产的传感器质量和托利多、威世差不多,但价格方面就便宜他们很多了,有需要的可以登陆我们的网站:www.mavin.cn  或来电:18859203396张振华QQ:869506548

网友O:
偶厂的称重20T的分度值一般都是5KG的,这个从总的精度上说是很精确的,但是对于5KG的分度值,如果用来测量微小重量还是很大的。这个东西就看怎么说了。而作为汽车衡的分度值是20KG,也就是说正负40斤是检测不出来的。

网友P:
传感器

传感器2

这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两种传感器。1 用在水泥包装机上的的拉力传感器,拉力传感器安装时,要注意手里垂直不要斜拉。连接环节尽量少。减少因连接间隙造成的误差。2用在水泥检重称上的悬臂式传感器。这种传感器精度较高。每台设备用四件安装时要注意安装平面在一个平面内。安装牢固。四个受力点也必须在同一平面内。否则会影响测量精度。传感器选择是要使传感器工作在两成的中间段。偏大偏小对测量结果都有影响。传输线避开前磁场。

网友Q:
谢谢大家的参与!
本期评奖结果:

一等奖1名:20MP获得者:
QHDTHL QHDTHL

二等奖2名:10MP获得者
jiaoanpeng jiaoanpeng——王者之师
AQD008 AQD008

三等奖6名:30积分获得者
2002125 2002125
onlyma     onlyma
zyw3166 勇者
yuanhh  yuanhh
297148705f EBN战略军团--张鹏
hzhpl   hzhpl

网友R(2012-11-05):
对:勇者关于我们是做连续失重喂料机,以前使用梅特勒托利多的称重显示仪表,杰曼、传力、等等仪表。现在美国总部为我们开发一块单片机,就不用这些仪表了。对于仪表要定期送去检验,定期维护和清理,这样才可以保证使用的寿命。 内容的回复:

连续失重现在都是用单片机控制主板,触摸屏显示吧?不模块应该还是托利多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