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经典问题求解

楼主(2012-02-17):
西门子的plc最大存储单位是一个双字  即32位    移位指令可以对这32个位进行左移右移或者循环移位   但是现在我想对89个位进行操作  就是我想对89个位进行左移右移或者循环移位   苦思冥想  竟是没想出来什么方法   所以请教一下高人指点  这个能不能实现  要怎么实现

网友A:
当然喽,不够的补充点零,以三十二为一个单位

楼主:
对:zhaiyaolily关于当然喽,不够的补充点零,以三十二为一个单位 内容的回复:

没太明白  能不能详细一点点

网友B:
这要加点逻辑控制了,89位用三个双字,移位时根据前后双字首末位的状态,填“1”或“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要加点逻辑控制了,89位用三个双字,移位时根据前后双字首末位的状态,填“1”或“0”

就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要加点逻辑控制了,89位用三个双字,移位时根据前后双字首末位的状态,填“1”或“0”

应该如此,用第二个字的最高位触发一个状态,转移到第三个字中继续移动,形成循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要加点逻辑控制了,89位用三个双字,移位时根据前后双字首末位的状态,填“1”或“0”

说的有道理!

网友F:
89个位可用32位连续移位,移出的进入下一个32位

网友G:
说的有道理!说的有道理!

网友H:
多个位移单元和位移指令混用。用一个子程序实现。

网友I:
    下面是用S7-200编写的一次循环一位的3个双字(96位)循环左移程序,供大家参考。只要理解多双字移位编程的构思,对89位及 左右移位的编程都可以实现。

网友I:
     补充说明:上面编程是对VD0~VD8三个双字的循环左移,即每按一下按钮(I0.0),VD0~VD8三个双字的内容将循环左移一位。

网友I:
       再编写一个81位自身循环左移一位,且要求含有循环位的字节中不进行循环的其它位保持原值不变的编程程序:

     循环的81位地址为:最高位V0.0(即VB0的最低位),VD1、VD5二个双字(64位),VW9一个字(16位),共81位,要求VB0的V0.1~V0.7的7位的内容,编好的程序如下:

网友J:
我也不太明白,请详细介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