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通过串口如何连PanelView Plus 700?

楼主(2012-02-17):
电脑与PanelView Plus700通过串口如何通讯:电缆接法?按PV的说明书2-2、3-3、5-5、7-7、8-8或是2-2、3-3、5-5,RSLinx都找不到PV硬件,有没有人连过的指导下?

网友A:
升级一下你的RSlinx吧,貌似有个什么插件可以支持脱机升级硬件驱动库。现在的罗克韦尔的触摸屏很多可以通过以太网连接的,只要在PLC上加个1756-enet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