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入模块没有输入的时候每个字的值是多少

楼主(2012-02-17):
PLC  400  一个ET200M 的分站组态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

硬件组态检测没有问题    为什么其他的别人组态好的模块 每个字的值都是  -32768      而我弄个的没个字的值都是32767

而且输入没有显示  是硬件错误 还是组态错误

网友A:
模拟量模块的组态拨码开关肯定有误,看看组态拨码开关是否拨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模块的组态拨码开关肯定有误,看看组态拨码开关是否拨对

恩,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C:
   来学习,组态你只要在 S7 软件中将相应模块GSD 挂上就行,还有就是硬件安装也不能出错的说

网友D:
模拟量输入模块用于将模拟过程信号转换为数字形式,对电压测量来说,它的测量范围从正负10V到正负1V,对应的数值都是从-27648到27648的,如果没有测量信号溢出时,即高于或低于正负值时,才会出现-32768和32767的;电流测量范围是0-20mA或4-20mA,都对应的是0-27648,同样当测量溢出时会显示-32768和32767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模拟量输入模块用于将模拟过程信号转换为数字形式,对电压测量来说,它的测量范围从正负10V到正负1V,对应的数值都是从-27648到27648的,如果没有测量信号溢出时,即高于或低于正负值时,才会出现-32768和32767的;电流测量范围是0-20mA或4-20mA,都对应的是0-27648,同样当测量溢出时会显示-32768和32767的。

网友F:
看你挂的是什么样的模拟量,有些是27648

网友G:
既然报  硬件错误,组态错误   那就依据诊断区的提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检查硬件组态时设置的量程卡是否与模块上的量程卡一致 就是带有 A B C D 字样的

楼主:
这个是一个水箱液位计的输入模块    液位计输入时2线制4-20mA电流

监控显示piw=32767   把液位计的输入断开  模块这个点还是显示32767   查看其它的模拟量输入点  在没有外部输入的情况下都是显示 -32768    组态不可能有错误   模块换了个新的   ET200M 也换了一个新的    还是显示32767   并且这个模块所有的点 都是显示32767    搞不明白什么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既然报  硬件错误,组态错误   那就依据诊断区的提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检查硬件组态时设置的量程卡是否与模块上的量程卡一致 就是带有 A B C D 字样的

量程卡没有设置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PLC关于 模拟量模块的组态拨码开关肯定有误,看看组态拨码开关是否拨对

这个没有错误

网友J:
是不是正负信号搞反了?

网友K:
不在现场,难以判断,发个照片,或详细叙述,才好得以解决。

网友L:
哈哈,这个你真是找对人吧,应该是8000

楼主:
事情解决   原因是模拟量被干扰    电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