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交流电机的对拖实验

楼主(2012-02-17):
变频调速交流电机的对拖实验

1、同轴同向对拖时,频率低的是发电运行的,必须注意制动电阻要合适,或者变频有反馈功能;

2、同轴反向对拖时,两电机频率同时增加,注意电机电流,频率要控制在转差频率附近;

3、同向对拖时,频率差控制在俩电机额定转差频率之和附近;

4、对拖实验,最好先做频率闭环控制,取得对拖的一般频率数据后,在进行速度闭环、电流闭环的控制对拖实验;

5、在进行速度闭环、电流闭环的控制对拖实验时,处于发电运行状态的电机变频器反馈极性要正确;

6、同轴对托实验的电机,极数要相等,极数不等的电机对拖实验与上述频率完全不同,频率的调整要参考极数;

7、同向对拖的步骤,先同频率启动,到一定频率时,一个电机频率确定,另一个电机频率缓慢升高,注意电流大小;

8、反向对拖时,两电机频率同时启动增加,注意电机电流;

9、电机对拖前,首先计算两电机的额定转差频率:

1)额定转差:△n=n1-ne (n1额定同步转速60f/2p,ne电机铭牌额定转速);

2)额定转差频率:△f=△n×2p/60

网友A:
非常不错,谢谢刘老师的分享!!!!!!

楼主:
1、电机变频速度闭环控制时,当负载增大速度下降时,反馈速度下降趋势,频率调节器增大输出频率,增大转矩与负载平衡,转速不下降,保持恒速;

2、对拖时让该电机工作频率低时,转子被拖动速度上升时,速度闭环反馈转子速度上升趋势,频率调节器减小输出频率,这样会迅速进入发电状态,且频率下降的更快,形成正反馈!

3、所以当速度闭环控制的电机在对拖时,频率低,调节输出频率更低,频率自动迅速下降,进入发电运行,且电流随频率下降迅速增大,直到过载停机保护!

楼主:
 1、电机变频电流闭环控制时,当负载增大时,电流增大,检测反馈电流增大趋势,频率调节器输出频率下降,减小转矩电流,减小负载,保持恒电流;

2、对拖时让该电机工作频率低时,转子被拖动速度上升时,电流减小,检测反馈电流减小趋势,频率调节器输出频率上升,增大转矩电流,增大负载,所以频率会自动上升,无法进入发电运行!

3、所以当电流闭环控制的电机在对拖时,另一台电机频率上升时,它的频率会自动跟随上升,难以进入发点运行状态;

网友B:
刘老师的帖子必须受精!!

楼主:
1、对拖实验的目的是,检验变频器在负载变化时的变频调节功能、性能为目的;

2、这时被检验的变频调速电机的负载,就是一台并网的发电机,发电机的运行反馈功率的调节就实现了变负载的目的;

3、所以对拖中,可以通过对发电运行的电机变频调速机械特性的调整,检验被测试变频电机应对不同性质负载变化时的各种表现;

楼主:
变频调速的几种模式:

1、从稳定电机磁场的角度出发,变频调速控制电机的模式分:

1)U/f=定值模式和

2)(U-IR)/f=定值模式;

楼主:
2、从控制电机运行参数、机械特性分:

1)频率闭环控制模式:机械特性硬特性,可以认为恒速;

2)速度闭环控制模式:机械特性具有刚性硬特性,是恒速运行;

3)电流闭环控制模式:机械软特性,负载大速度低,速度随负载大小变化;

楼主:
3、对拖实验如何检验变频器调速的机械特性:

1)把被检验的变频调速系统,作为电动运行;

2)把变负载运行的变频调速系统,作为发电运行;

楼主:
3)对拖实验步骤:

①上电后,两个变频调速电机在频率闭环模式下同时同频率启动;

②等到俩电机启动到设定检测频率(必须大于俩电机转差频率之和)时,开始降低发电运行变频器的运行频率(也可以升高电动运行变频器的运行频率);

③需要增大负载时,只需增大频差,反之,需要减小负载时,只需减小频差;

楼主:
④此时可以完成频率闭环下变频器输出频率、电压、电机转矩电流、速度等参数的检验;

⑤需要恒转矩负载时,可以使发电运行的变频电机进入电流闭环控制(与电动时的反馈极性反相);

楼主:
⑥需要刚性负载,速度增大负载转矩跟着增大,速度减小负载转矩跟着减小,可以使发电运行的变频电机进入速度闭环控制(与电动时的反馈极性反相);

楼主:
⑦被检验的变频调速电机,可以在电流闭环模式下,检验负载变化时电流的PID稳定特性;

⑧被检验的变频调速电机,可以在速度闭环模式下,检验负载变化时速度的PID稳定特性;

楼主:
4、要检验变频调速电机的低频特性,只可以在反向对拖时实现;

网友C:
刘工您好:

没有做过对拖试验,有很多地方不是和很明白,向您求教!

对拖试验对电机和变频器都有什么要求?

两台电机只要极对数一样就可以吗?手头有两台异步电机,功率一大一小,控制起来一样吗?

负载变频器要求四象限运行吗?

对于测试变频器有没有限制呢?是不是必须带制动单元?

看一个贴,有人说:“应该被试电机为速度模式,负载电机为转矩模式,先启动被试电机到一定的转速,再调整负载电机的扭矩加载,即相当于空载启动;或带载启动:先使负载电机零速满转矩,再给定被试电机的转速.”这种做法你试过吗?

楼主:
对拖试验对电机和变频器都有什么要求?

1、对拖实验巧妙地解决了试验电机、变频器的变负载问题;

2、在对拖试验中,被拖电机处于发电运行状态,它的功率是可以任意调节的,所以对拖实验,对电机和变频器除了额定功率对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3、如果我们在选用被拖电机、变频器时,参数选用巧妙,会对实验过程、过程计算、过程调试带来很多方便而已;

楼主:
4、例如选用极数相同的电机,对拖实验的传动就是1:1;

5、例如选用功率相同的电机,对拖实验就不需要用制动电阻、不需要反馈制动;

6、选用相同的电机、选用相同的变频器,不仅使实验参数计算简化,而且计算结果对称、整齐;

楼主:
“这种做法你试过吗?”

1、对拖实验,启动时,最好一起同频率同步启动;

2、启动后,只要调节两个变频器的频率差,就可以达到任意调节试验电机负载的目的;

3、如果一个启动后,另一个再启动,后启动的电机存在启动电流大的问题;

楼主:
“负载变频器要求四象限运行吗?”

1、如果额定功率相同,一台的发电功率一定等于另一台的电动功率,所以就不存在发电反馈的问题;

2、只要将试验变频器的直流部共母线就可以了;

网友C:
没想到刘工这么快就回复了!多谢刘工不吝赐教!

马上实践去。

再次感谢!

网友D(2012-05-30):
刘工您好!我有几个疑问,请您赐教。

(1)对拖试验的目的仅仅是检测变频器的性能么?不能检验电机的性能么???

(2)对拖试验需要扭矩传感器么?如果需要,它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D:
刘工您好!有几个疑问,请您赐教。

(1)对拖的目的仅仅是检验变频器的性能吗?能不能检测电机的性能??

(2)此试验需要扭矩传感器吗?如果需要,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D:
对:三国两晋关于刘工您好:没有做过对拖试验,有很多地方不是和很明白,向您求教!对拖试验对电机和变频器都有什么要求?两台电机只要极对数一样就可以吗?手头有两台异步电机,功率一大一小,控制起来一样吗?负载变频器要求四象限运行吗?对于测试变频器有没有限制呢?是不是必须带制动单元?看一个贴,有人说:“应该被试电机为速度模式,负载电机为转矩模式,先启动被试电机到一定的转速,再调整负载电机的扭矩加载,即相当于空载启动;或带载启动:先使负载电机零速满转矩,再给定被试电机的转速.”这种做法你试过吗?内容的回复:
同问

网友E(2013-03-12):
刘工,您好,关于这个对托试验,我目前也着手准备这个试验,想问问刘工,这个试验平台怎么样建立,试验的手段有哪些,需要获取的数据有哪些,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1、对拖实验,启动时,最好一起同频率同步启动;2、启动后,只要调节两个变频器的频率差,就可以达到任意调节试验电机负载的目的;3、如果一个启动后,另一个再启动,后启动的电机存在启动电流大的问题;

关于这个帖子的第二条,我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

两台变频器带两台同轴异步电机,一台电机跑30Hz,6000V(矢量),另一台电机(加载用)跑30Hz,3600V(VF),加载用的电机降频时,第一台电机的输出电流增大。我的问题是加载用的电机频率降到一定时第一台电机的输出电流不再增大,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截止频率是根据什么得到的呢?又是什么限定了主拖电机的输出电流了呢?

网友H(2014-05-20):
我做电机对拖试验。两个同轴同极对数同功率的电机,两个电机同时启动后,我给负载变频器加电压负反馈,却加不上。我用的普传变频。

网友(2015-05-06):
虽然是很久的帖子了 刚入门 狠狠学习了一下 谢谢

网友I(2016-07-21):
很好的帖子,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