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机用伺服有啥好处

楼主(2012-02-18):
为何门机需要用到伺服器?有啥优势?需要用绝对式吗?谢谢!

网友A:
用伺服的好处就是反应比其他电机要快···

网友B:
实现平稳开闭动作:可自动调整输出转矩,使电机在最大输出转矩(可调整)范围内,根据运行阻力变化输出适当的转矩,能够保持平稳的开闭动作。
安全返回(防夹人)功能:在关门时如果挤夹了人,控制系统立即检测到反馈力矩的变化,门就会向相反方向开启,保证人员的安全。
防扒开功能:在门关闭时,控制器继续驱动电机以低速、小力矩继续加压,使门关闭紧密。在检测到特殊力矩变化时(有人扒门等),可立即加力保证门的关闭,恢复正常情况后自动撤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现平稳开闭动作:可自动调整输出转矩,使电机在最大输出转矩(可调整)范围内,根据运行阻力变化输出适当的转矩,能够保持平稳的开闭动作。安全返回(防夹人)功能:在关门时如果挤夹了人,控制系统立即检测到反馈力矩的变化,门就会向相反方向开启,保证人员的安全。防扒开功能:在门关闭时,控制器继续驱动电机以低速、小力矩继续加压,使门关闭紧密。在检测到特殊力矩变化时(有人扒门等),可立即加力保证门的关闭,恢复正常情况后自动撤力。

门机用伺服原来有这么多好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实现平稳开闭动作:可自动调整输出转矩,使电机在最大输出转矩(可调整)范围内,根据运行阻力变化输出适当的转矩,能够保持平稳的开闭动作。安全返回(防夹人)功能:在关门时如果挤夹了人,控制系统立即检测到反馈力矩的变化,门就会向相反方向开启,保证人员的安全。防扒开功能:在门关闭时,控制器继续驱动电机以低速、小力矩继续加压,使门关闭紧密。在检测到特殊力矩变化时(有人扒门等),可立即加力保证门的关闭,恢复正常情况后自动撤力。

如此,学习了

网友E:
门机需要用伺服吗?在什么机构用呀?我以前的项目门机的起升机构,变幅机构的功率都比较大,而三菱最大的伺服电机MR-H也就做到50kw,一般都达不到功率要求。另外门机的机构主要的控制目标是速度而不是位置,用变频器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F:
楼主所说的门机当指目前广泛用于地铁屏蔽门、闸机、电梯、商场写字楼的自动门等轻载门控驱动。

zhxl198808 总结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实现平稳开闭动作:可自动调整输出转矩,使电机在最大输出转矩(可调整)范围内,根据运行阻力变化输出适当的转矩,能够保持平稳的开闭动作。安全返回(防夹人)功能:在关门时如果挤夹了人,控制系统立即检测到反馈力矩的变化,门就会向相反方向开启,保证人员的安全。防扒开功能:在门关闭时,控制器继续驱动电机以低速、小力矩继续加压,使门关闭紧密。在检测到特殊力矩变化时(有人扒门等),可立即加力保证门的关闭,恢复正常情况后自动撤力。

学习了.只是有个疑问,控制系统如何区分是挤夹人和有人扒门的?

楼主:
谢谢各位!听朋友说门机用伺服可以省掉很多机械结构,但具体我不清楚。

网友H:
伺服电机我还没怎么用过,今天长见识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实现平稳开闭动作:可自动调整输出转矩,使电机在最大输出转矩(可调整)范围内,根据运行阻力变化输出适当的转矩,能够保持平稳的开闭动作。安全返回(防夹人)功能:在关门时如果挤夹了人,控制系统立即检测到反馈力矩的变化,门就会向相反方向开启,保证人员的安全。防扒开功能:在门关闭时,控制器继续驱动电机以低速、小力矩继续加压,使门关闭紧密。在检测到特殊力矩变化时(有人扒门等),可立即加力保证门的关闭,恢复正常情况后自动撤力。

不是这样吧??内门有个压力传感器,高级点的有光栅,如果有阻挡就会开门,实际跟开门按钮并联。。我就是干电梯的。。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