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三相潜水泵问题

楼主(2012-02-18):
一台1.5KW三相潜水泵开启运行30S热保护,没拆端盖万用表测量UV、 UW电阻为O, VW为8欧姆,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故障? 达人们解答下,谢谢!!!

网友:
缺相,两相绝缘烧坏----热继是否有缺相保护?

楼主:
热继电器检查过,没缺相,是绕组烧了吗

网友A:
电机线圈阻值不一样,你直接在电机出线上测量如阻值还是这样那不是电机线圈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