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中PTO_MAN的问题

楼主(2012-02-18):
各位大虾~~我现在用位控向导生成了PTO_MAN子程序。

为什么在PTO_MAN中的speed输入一个比较大点的脉冲数时,电机只是响,却不动呢?

网友A:
那你得看一下脉冲频率啊,应该是频率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得看一下脉冲频率啊,应该是频率太低了

我设置的频率不是很低,也不大。设置每分钟100转的时候,电机可以启动。但是设置成没分钟150转的时候,电机就没办法正常启动了,就只是在那里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