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组加热棒接380的电~这么接啊

楼主(2012-02-18):
刚刚想起那根加热棒有三组加热丝~要是接380的电改怎么接啊~六个接线端子~难道这样的加热棒也给电机是的有 星三角的接法码?本人新手谢谢~请元老给说下

楼主:
大哥们都在休息啊~没人在啊

网友A:
380V电,就是每组加热丝加上线电压就行了,六个接线端子,每组加热丝首尾连接,然后引出三个接线端子,接三相电源即可

网友B:
我好象见过,你要根据加热管的电压等级来说了,如果是220V的,你就得接成是星型的,如果是380V,就得接成三角型了,应该一般加热管都是220V的吧,仅供参考!

网友C:
Y----接法

六个接线端子,每组一个接线柱接380V,另一个接线柱短接接N线

也可以接三角的接法(耐压380V)

网友D:
懂得说一下啊,大家都学习下啊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大家啊

网友E:
你要根据加热管的电压等级来说了,如果是220V的,你就得接成是星型的,如果是380V,就得接成三角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380V电,就是每组加热丝加上线电压就行了,六个接线端子,每组加热丝首尾连接,然后引出三个接线端子,接三相电源即可

我也同意这个说法

网友G:
220Y----接法

六个接线端子,每组一个接线柱接220V,另一个接线柱短接接N线

380V电,就是每组加热丝加上线电压就行了,六个接线端子,每组加热丝首尾连接,然后引出三个接线端子,接三相电源即可

网友H:
加热管的电压一般都是200v的,如果要接220v的电源就可以将加热管接成星型接法;如果要接380v的电源是就可以将加热管接成三角形的接法。

网友I:
同意0楼和11楼的说法。

网友J:
加热管是有220V和380V之分的

网友K:
每组加热丝加上线电压就行了,六个接线端子,每组加热丝首尾连接,然后引出三个接线端子,接三相电源即可

网友L:
      三角形接法

网友M:
220V 电压管接 220V 电源时用 Y 接法,如是 220V 电压管接 380V 电源时用 接法

网友N:
电阻性负载在星--三角电路中,每个元件承受的电压不会算啊?根号3的关系不知道啊?看看管的电压,自己琢磨琢磨怎么接!

网友O:
Y型接法!`和电灯一样!但是要是其中一组短路或断线的话貌似三相不平衡 ·其他两组容易烧掉

网友P(2012-03-27):
我好象见过,你要根据加热管的电压等级来说了,如果是220V的,你就得接成是星型的,如果是380V,就得接成三角型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我好象见过,你要根据加热管的电压等级来说了,如果是220V的,你就得接成是星型的,如果是380V,就得接成三角型

都是这么用的啊

网友R:
我公司用这种加热很多,你可根据需要选择星型接法及角型接法,接法同电机;

网友S:
哥们你算找对人了,我弄这有6个年头了。如果是3千瓦的你要接星形,四千或四千瓦以上你就要接三脚型了。如果再接星型,水是不会完全沸腾的。这是我亲身实践得到的的结论,如果你按我的说法接我保证你的水烧到12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