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S7-200

楼主(2012-02-18):
组态王S上可以读取PLCS7-200的变量,可组态王不能给S7-200赋值,怎么回事?请知道的指点一二

楼主:
之间经过PC ACCESS连接

网友A:
这与组态王与它和S7-200的通讯变量设置有关,在组态王里如设置变量为自读,组态王可以读取PLCS7-200的该变量,而不能给该变量赋值,你可设置该变量为可读可写方式,就可就既能读又能写这一个变量。

楼主:
在PC ACCESS里设置的是一个字,读写;在组态王里是i/o整数,short,读写;又改试过浮点数也不行,不知道是通讯电缆、组态王还是PC ACCESS有问题,搞不明白

网友A:
 回复:一般组态王与S7-200的连线,就用S7-200编程时用的连接线,在组态王与S7-200 通信时,设备驱动选用PPI,而在对变量只在组态王里设定,如设定为读写方式,就可就既能读又能写这一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