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正确判断家中管道天然气表的准确性。

楼主(2012-02-18):
管道煤气表使用非常普遍,如何判断它的准确性呢?

比如一般家庭每个月消耗多少度,可以作为一个粗略判断标准吗?

网友A:
家用的天然气流量表是没有准确性一说的,因为其显示的是工况流量而不是标况流量,而进入家庭的天然气都是经过逐级减压后的微弱压力,其压力严重低于一个标准大气压,所以这个燃气公司挣钱大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