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务讨论
在线急:松下伺服MCDDT3520003 200V报警err 16

楼主(2012-02-18):
在线急:在线急:松下伺服MCDDT3520003 200V报警err 16。是什么原因啊?在线急啊!!

网友:
报警16是过载,是不是什么地方卡住了??

楼主:
把电机取下了,手动转动电机的轴,很轻松的,然后开机还是报警!怎么办啊?

网友:
将编码器和电机电缆换掉,如果仔细检查过接线都对的话,应该是这个问题。

楼主:
黄工,怎么回事?已经把电机去下来了,还是报警啊!err 16

网友A:
估计是设备自身问题了!

网友B:
是不是你的参数设置有问题?我以前遇到过。。。把参数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C:
“松下伺服MCDDT3520003 200V报警err 16”,说说之前工作的情况?故障出现的情况?

网友D: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
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219221400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