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通信电缆(编程电缆)问题

楼主(2012-02-18):
S7-200的通信电缆(编程电缆)是232,还是845?我有一笔记本,需要转换成UBS口,买一个多少钱?

厂子随设备来的是一个普通的9针编程电缆PC/PPI(6ES7  901-3BF21-0XA0)。哪位帮一忙,一个初学菜鸟的问题

楼主:
是232,还是485

网友A:
我按下图做的s7-200编程电缆,实验传输数据成功。

网友B:
我前年买的一个西门子原装的(USB接口的,可直接连笔记本电脑),九百多元。

网友C:
如果普通的编程,不是必须和新的屏等通讯。国产的也大部分可以,现在就是2种 usb接口 和232串口。大部分价格高点的 都带隔离,最好带隔离的。相对稳定好一些。如果和屏也用,建议用原装的,没几个钱 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