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正反转控制电路

楼主(2012-02-18):
PLC初学者必需要掌握的几个典型的梯形图

三相异步电机正反转控制电路

PLC控制接线图

PLC控制电机正反转电路

PLC梯形图设计

正反转梯形图

s7-200仿真实验

正反转仿真

网友A:
外部的停止按钮 SB3  应该接闭点吧,这样才安全可靠

网友B:
上图中,当正转接触器正在运行时,只要按下反转按钮,正转接触器将立即断开,并接通反转接触器。

因此上图不能用于大功率电机,仅适用于微型电机,如摇臂转床的攻丝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的停止按钮 SB3  应该接闭点吧,这样才安全可靠

在PLC控制中输入端均应接常开按钮,除非有特殊要求。

这是和继电气控制电路设计的一点区别。

它的安全保护电路在PLC中由软件承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中,当正转接触器正在运行时,只要按下反转按钮,正转接触器将立即断开,并接通反转接触器。因此上图不能用于大功率电机,仅适用于微型电机,如摇臂转床的攻丝加工。

嗯。学习了。

上图只是学习例子,并没有完全考虑实际应用。

网友C:
仿真画面不错,顺便问下楼主的硬件接线图是用PROTEL哪个版本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画面不错,顺便问下楼主的硬件接线图是用PROTEL哪个版本做的?

protel99se pack6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外部的停止按钮 SB3  应该接闭点吧,这样才安全可靠 在PLC控制中输入端均应接常开按钮,除非有特殊要求。这是和继电气控制电路设计的一点区别。它的安全保护电路在PLC中由软件承担了。

学习了。这是经验还是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