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运行时图形显示左上角显示的不是RUN而是CL1电流限幅

楼主(2012-02-18):
我在现场有两台同样的机器,编程设置都一样,有一台变频器处于CL1电流限幅状态。

楼主:
补充一下,这台变频器一直运行一年多都没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最近才出现

网友A(2013-06-20):
你看下实际电流  有没有过载情况

------------------------------------------------------------------------------------------------------------------------------------

常年提供施耐德  元件级维修  现场服务,备件服务  技术支持 ATV38  ATV58 ATV68 ATS46 ATS48 ATV61  ATV71  备件大量供应。61  71主板  IGBT 驱动板  电源板 风机卡 风机  现货供应。

需要电话联系 13554483804  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