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电保持用辅助继电器使用说明

楼主(2012-02-18):
停电保持辅助继电器在编程当中可以重复出现吗?例如,上一程序出现SET M521,那么我还想在另外一段程序输出一样SET M521可以吗?为什么?麻烦各位大虾帮忙解答

网友A:
可以,但一般会报双重输出故障,不知道你这么用的意图,你可以关闭掉故障报警,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特别是SET指令。

网友B:
想来可以,只要在逻辑上是清晰的、能够达到预期的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一般会报双重输出故障,不知道你这么用的意图,你可以关闭掉故障报警,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特别是SET指令。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一般会报双重输出故障,不知道你这么用的意图,你可以关闭掉故障报警,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特别是SET指令。

1、会报双重输出故障;

2、SET M521指令的使用应该有说明;

3、应该说编程时就不能通过。

网友E:
//2012年2月19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楼主:
谢了,各位大虾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