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安川V1000-5.5KW 上电显示Uu

楼主(2012-02-18):
一台安川V1000-5.5KW,上电显示Uu。主板10V、24V电压正常,U1-07显示值小于10v;接触器不吸合;接触器所在电路板元件未发现明显损坏。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输入电压正常的话,测量一下中间直流母线电压,接触器不吸合应该是直流电压上不去,电容有没有坏的?

网友B(2018-12-21):
安川变频器V1000   7.5KW 直流母线电压的检测具体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