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HMI互动交流平台

楼主(2012-02-18):
新建一个HMI交流平台,有HMI使用问题,希望大家可以相互交流学习。以下如有错误还请批评指正。

Q1:   HMI带多台PLC如何设定协议?

A1: HMI 设定为MODBUS RTU协议,PLC设定为MODBUS RTU从站协议,不能设定为HMI监控协议,HMI监控协议只能是一台HMI带一台PLC

Q2:  HMI如何实现走马灯效果

A2: 使用报警条控件 如果需要每页均显示,可放置于公共窗口

Q3:  HMI提示需要安装USB驱动,请问USB驱动到哪里下载?

A3: 不需要下载驱动,根据提示逐步安装即可成功。

需要注意的是:在提示找不到文件时,请点击浏览, HMI安装目录没可找到此文件。

Q4: 按钮、功能键等控件加载外部动态图片,编译时提示地址错误

A4: 请将图片保存于工程文件的SDUSB文件中即可。

Q5HMI下载程序时可以使用RS232的方式吗?

A5: 不可以,我们HMI现在支持的下载方式是:USB下载、U盘下载、以太网下载

Q6:  程序下载到HMI 怎么没有任何控件?

A6: 这种情况应该是HMI与所接设备没有通讯成功,通讯不成功会出现此种情况。

Q7:  HMI如何设定数据类型为浮点值,或双字

1.

A7:  举例数值输入123

Q8:  HMI后面就两个DB9,怎么说是三个通讯口呢?

A8:  是有两个通讯口,但根据引脚定义,可以作为三个独立串口使用。具体引脚定义,参见手册。

Q9:  HMI支持哪些图片格式?

A9:  现在支持BMPJPGGIF格式

Q10:  如何更改HMI开机画面

A10:  工具---下载---开机画面,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开机画面,只能为BMP格式图片。

Q11:  一个COM口如何连接多个设备,在哪里设定

A11:  在通讯连接---本地设备---COM1---右击添加设备便可添加多个设备,设定不同的设备站号即可

Q12:  HMI如何恢复系统出厂值:

A12:  HMI背面有个指拨开关,将235ON,便可将HMI恢复出厂,HMI内所有数据均被清除。

     另:234ON15OFF为触控校正模式

         1ON,2345OFF为系统升级模式

         23ON,145OFF为正常工作模式

Q13:  如何实现组态软件与HMI通讯,HMIPLC通讯?

A13:  三方通讯是可以的,如组态软件如果支持标准的MODBUS协议或TCP/IP协议就可以,设定方式组态软件为MODBUS RTU,HMI设定为MODBUS SERVER(MODBUS从站协议)HMIPLC直接可以使用MODBUS协议或H2U协议。

Q14:查看PLC的数据类型里面的SD,SM是什么意思?

A14 SD即特殊寄存器,SM为特殊继电器

Q15:如何更改HMIIP地址

A15:在系统菜单内可更改

Q16HMIPLC通讯,数据有时可以读写成功,但时而会报PLC  NO RESPONSE

A16: 可以调整超时时间。超时时间是指通讯时发送数据到接收数据的时间。如果在规定时间没没有发送完成数据则会变PLC NO RESPONSE

Q17HMI有穿透功能码?

A17:有的,具体操作方式可向汇川索取

Q18HMIPLC等设备通讯不上,大体有几方面原因?

A181、检查通讯协议及通讯格式是否设定正确

     2、通讯电缆是否正确,可用万用表量测内部是否有短路或不通的情况

     3、通讯超时时间加大一点

     4、看接地是否良好,是否有所接设备使用同一电源。

Q19:汇川HMI软件在WIN7下安装不了,为什么?

A19: 汇川HMI是支持WIN7系统的,WIN7系统在C盘(系统盘)安装软件都是在管理员权限下进行的。如果不能获得管理员权限,可以改在其他盘安装即可。

Q20:  使用U盘下载数据后,提示Write NF Fail ,如何处理?

A20: 原因:使用U盘下载数据时,选择文件错误,把一些不是工程的文件下载进去了,导致内存满而写入失败

解决办法:更新AutoRun后,把指拨开关拨到235清除程序即可。

Q21:如何将一张图片设定背景色为透明色?

A21: 如图型控件透明处理的颜色选定为与图片的R G B  亮度 色调 饱和度设定一致,即可将背景设为透明色。

网友A:
支持楼主的这个技术贴,受精

欢迎诸位朋友前来讨论HTMI技术问题

网友B(2013-10-31):
怎么设定HMI 的IP?

网友C:
这玩意暂时还没用过,楼主的这种贴一定是要顶的

网友D(2014-01-24):
软件是模仿威伦的。跟在别人后面。期望有自己的特点。

网友E:
估计又是贴牌生产的吧

网友F:
回楼上,是汇川自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