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维控触摸屏配方问题

楼主(2012-02-18):
哪位朋友对维控触摸屏熟悉阿,这个配方的文件列表是什么作用?或者谁有编程手册给共享一下,手头没有触摸屏,不能试验,麻烦讲解详细点,谢谢,如下图,还有旁边这个配方显示,离线仿真一点也看不到效果,这个又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A:
手册在你安装程序的目录下!

网友B:
配方功能很多触摸屏都有呀,首先你要有一个配方文件,里面有很多组数据。在触摸屏运行的时候可以选择你需要的那一组,将它放到PLC所预定的内存区里面去。

网友C:
手册也不是很详细 网站可能有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