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12-02-18):
功率因数控制器显示的功率因数有时为正有时为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查接线,有可能电流信号取的相位错误。

网友B:
“功率因数有时为正有时为负”,切换是否异常,与负载的变化规律有关系吗?

网友C:
功率因数没有正负的说法,只有超前和滞后。也就是大于1和小于1,最理想的状态是1,通常正常的电网都是滞后的,也就是小于1,如果功率因数大于1的话,那就比较危险了。

功率因数没有正负之分,只有超前和滞后之分,一般仪表的显示滞后的功率因数显示为正,显示超前的的功率因数为负。当功率因数为正切较小的时候这时候应该进行无功补偿,常见的无功补偿方式是采用并联电容器进行。如果系统的功率因数为负,也就是超前的时候,可以采用并联电抗器、并联有源滤波器等方式进行。

网友D:
是否补偿电容不够. 在超前滞后变化时, 观察下控制器的输出状态, 是否完全输出.

网友B:
1、正常情况下,出现正、负交替发生在功率因数补偿到1;

2、这时候正、负交替,总是伴随着电容的频繁切换;

3、应该调整控制器,不要补偿到1,补偿到0.95就可以了!

网友E:
抄录《相亲不容易》
http://www.tengcon.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29&fromuid=2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经过几天的观察,发现在晚上负荷小的时候,数显功率表显示负值,白天负荷大时显示正值在0.98左右,经分析晚上为过补偿。原因是在变压器的二次有一个就地补偿电容容量过大,这个电容不受控制器的控制,把这个电容去掉,使用功率因数控制器对所有补偿电容进行控制,并将原电容器更改成容量较小的电容器,问题解决。

网友F:
只是正常现象。只要自动控制器不出故障。也可以将补偿控制器的设置调整一下。

网友B:
引用 工控追求 ……发现在晚上负荷小的时候,数显功率表显示负值,白天负荷大时显示正值在0.98左右,经分析晚上为过补偿。原因是在变压器的二次有一个就地补偿电容容量过大,……
分析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