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电机先型

楼主(2012-02-18):
各位大师,请问如何为一台设备选择合适功率的电机,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A:
电机选型需要考虑的因素

最基本的因素当然是——

转速、转矩、功率、电压、电流等铭牌参数了,不多说这个了。

?1.绝缘强度

?电机的绝缘材料现在大多是F级绝缘,即绝缘材料所能承受的最高温度是155度。

?由于温度超过一定的极限将加速绝缘材料的老化,失去绝缘性能。按最高允许温度的不同,将各种绝缘材料划分为不同的耐热等级: (耐热等级-极限温度) Y-90 A-105 E-120 B-130 F-155 H-180

?2.安装型式

?常见的安装型式有3种 :IM B35水平安装,IM V15,垂直安装驱动轴朝下,IM V36,垂直安装驱动轴朝上

?3.防护等级IP,Internal Protection

IP是国际用来认定防护等级的代号 Ip等级由两个数字所组成,第一个数字表示防尘;第二个数字由表示防水,数字越大表示其防护等组长越佳。

IP的资料可在百度上搜一下,到处到是……

?4.冷却方式

–冷却方式有

?自风冷

适用于风机水泵类电机

?强迫风冷

适用于调速电机

?水冷

适用于特殊电机,大功率调速电机,高速电机,伺服电机等

?5.温度保护

–一般使用温度传感器对电机温度进行监控,包括

?轴承温度传感器

?绕组温度传感器

–传感器安装于定子上,常用的类型有

?KTY84

?PT100

?PTC

–轴承的温度传感器分DE和NDE,一般装2个。绕组温度传感器分三相绕组分别测试,一般装6个,3用3备

?6.键的类型及动平衡

–类型有:

?带普通键

–半键平衡

–全键平衡

?带滑键

–全键平衡

?7.编码器

–1PH4电机自带编码器,可由订货号确定其类型

–常用增量式HTL 1024

?8.接线盒位置及出线口方向

–接线盒可以位于电机左侧、上侧、或右侧

–出线口方向可4*90度调整

?9.电机的控制方式及铭牌参数

–电机在不同控制方式下,具有不同的铭牌参数,比如伺服控制和矢量控制

–铭牌参数包括:

?额定电压

?额定电流

?额定功率

?额定频率

?功率因数

?额定转速

?额定转矩

?最大转速

?转动惯量

?重量

?10.尺寸 和 颜色

–尺寸就是尺寸,长宽高,你得放得下这个电机才行

?11.其他参数

–振动

–噪声

–轴向力

–径向力

–涂装

–电机风扇的参数

–电机水冷的参数

网友B:
1楼介绍得很全面,请参考。

网友C:
主要还是要看应用场合的扭矩和功率,这些数据找机械工程师要

网友D:
电动机的功率,应根据生产机械所需要的功率来选择,尽量使电动机在额定负载下运行。选择时应注意以下两点:
    (1)
如果电动机功率选得过小.就会出现小马拉大车现象,造成电动机长期过载.使其绝缘因发热而损坏.甚至电动机被烧毁。
    (2)
如果电动机功率选得过大.就会出现大马拉小车现象.其输出机械功率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功率因数和效率都不高,不但对用户和电网不利。而且还会造成电能浪费。
要正确选择电动机的功率,必须经过以下计算或比较
    (1)
对于恒定负载连续工作方式,如果知道负载的功率(即生产机械轴上的功率)Pl(kw).可按下式计算所需电动机的功率P(kw)P=P1/n1n2式中  n1为生产机械的效率;n2为电动机的效率。即传动效率。

按上式求出的功率,不一定与产品功率相同。因此.所选电动机的额定功率应等于或稍大于计算所得的功率。

(2)短时工作定额的电动机.与功率相同的连续工作定额的电动机相比.最大转矩大,重量小,价格低。因此,在条件许
可时,应尽量选用短时工作定额的电动机。
  (3)
对于断续工作定额的电动机,其功率的选择、要根据负载持续率的大小,选用专门用于断续运行方式的电动机。负载持续串Fs%的计算公式为
   FS
%=tg/(tg+to)×100%式中  tg为工作时间,t。为停止时间mintgto为工作周期时间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