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带罗茨风机的问题(在线等回复)

楼主(2012-02-18):
现在我有75KW的变频器ACS510去带一台45KW的罗茨风机(水处理的曝气池),现在风机上到工频以后(电流差不多就是额定电流103A),我再去调频率,当频率达到40Hz的时候,电流到120A左右,当频率到30Hz的时候,当电流160A多?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电机选小了?

网友A:
工频运行电机满负荷运转电流是额度电流,说明电机的功率与负载相匹配,在负载不变的情况下使用变频器已经没有意义。

网友B:
会有这种问题?一般都是频率越小电流也越小。哦我想起来了,变频器带动罗茨风机,因为全压时,带动风机的惯性加大,电流就会小,频率小时,带动的惯性小,电机会有种堵塞的样子,所以电流大。

楼主:
变频是用来调节风量的,我现在纠结的是:这个现象是正常还是不正常?160A的电流,感觉很不对劲!

网友C:
应该是电动机选小了,根据U/f=常数,因为变频器的频率降低,电压也降低,电动机转矩也降低,要带动负载,电流就会变大。

楼主:
yibeiqingcha
不对吧,电动机电压降低,电动机转矩也降低?

楼主:
变频是用来调节风量大小的,为啥总说使用变频器没有意义呢?

网友D:
罗茨风机,S曲线启动,工作曲线也不是直线性的,这个是它的特点,全速下所需力矩最小,根据S曲线,20到30HZ,所需力矩要大于50HZ时,所以,你降低运行频率,,所需力矩增加,因为这个时候变频器运行在低频率,输出电压低,所以电流就大很多,情况正常,不用担心。

网友E:
黄工说的是正确的,楼主放心使用就行了,没问题的,是特性使然。

楼主:
如果我频率30Hz,电流持续在160A的话,电机肯定会严重发热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频是用来调节风量的,我现在纠结的是:这个现象是正常还是不正常?160A的电流,感觉很不对劲!

变频用来调节风量是不错,但是风线上是否有风量检测仪表,工艺的需风量是否变化。

楼主:
有空气流量计.频率低,转速肯定慢,转速慢,风量肯定降的呀

网友F:
罗茨风机(水处理的曝气池),一般来说不适合用变频拖动。如果确有节能需求,需用ACS550 或ACS800变频器。

楼主:
对:素还真关于罗茨风机(水处理的曝气池),一般来说不适合用变频拖动。如果确有节能需求,需用ACS550 或ACS800变频器。 内容的回复:

我怎么感觉跑题了呀?

网友G:
我感觉回答的语言不能理解,电机提供动力,风机随着电机转速改变输出风量也随之改变,也就是说电机所要输出的功率也随之改变。我感觉这种现象不正常。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黄工说的是正确的,楼主放心使用就行了,没问题的,是特性使然。

该说法错误!电机会严重发热,长时间使用会烧毁电机,我想黄工会同意我的看法。

网友H:
罗茨风机不适宜用变频调节风量,因为在改变风量时风压基本不变,正是这个原因,才用作瀑气风机,要不风量减少风压也减小,那么它不能克服水压也就不能瀑气了。

网友D:
对:qq668161关于如果我频率30Hz,电流持续在160A的话,电机肯定会严重发热的!内容的回复:

这个就是罗茨风机的设计了,应该可以如此用的。

网友H:
谁提的主意,根本不会用变频器,如果一定要用,改变负荷曲线,提高低频时电机电压。不过变频器那么贵又不起作用,建议不要用了,要是觉得为难,糊弄下老板,按我的方法做吧!不是教你使诈,实际你也挺难不是?

网友I:
罗茨风机属恒转矩负载,选用变频器应选用恒转矩负载类的通用变频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qq668161关于如果我频率30Hz,电流持续在160A的话,电机肯定会严重发热的!内容的回复:这个就是的罗茨风机设计了,应该可以如此用的。

因为一般罗茨风机运行在工频,工作电流并不大,启动特性不会影响运行特性,但是罗茨风机长期在低频下运行用楼主的方式运行是不行的。必须提高低频时电压,以降低电流。电机在任何情况下运行电流不能超过额定电流,因为电流过大发热严重会破坏电机绝缘,烧毁电机。

网友I:
键义楼主将ACS510换成ACS550.....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键义楼主将ACS510换成ACS550.....

楼主已经够痛苦了,在加把盐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D:回复内容:对:qq668161关于如果我频率30Hz,电流持续在160A的话,电机肯定会严重发热的!内容的回复:这个就是的罗茨风机设计了,应该可以如此用的。 因为一般罗茨风机运行在工频,工作电流并不大,启动特性不会影响运行特性,但是罗茨风机长期在低频下运行用楼主的方式运行是不行的。必须提高低频时电压,以降低电流。电机在任何情况下运行电流不能超过额定电流,因为电流过大发热严重会破坏电机绝缘,烧毁电机。

兄弟说的是啊,长时间运行肯定要烧毁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罗茨风机不适宜用变频调节风量,因为在改变风量时风压基本不变,正是这个原因,才用作瀑气风机,要不风量减少风压也减小,那么它不能克服水压也就不能瀑气了。

水压变小的时候,可以减低风量输出,只要保证合适的风压就可以,还是可以调节的,水处理厂很多这么搞的,选择ACS550或者ACS800带有DCS控制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网友H 的回复内容:罗茨风机不适宜用变频调节风量,因为在改变风量时风压基本不变,正是这个原因,才用作瀑气风机,要不风量减少风压也减小,那么它不能克服水压也就不能瀑气了。 水压变小的时候,可以减低风量输出,只要保证合适的风压就可以,还是可以调节的,水处理厂很多这么搞的,选择ACS550或者ACS800带有DCS控制的更好。

换ACS550目的是保证恒转矩?

楼主:
我现在75KW的变频拖45KW的电机也没用?

网友D:
对:qq668161关于回复内容:对:青岛黄工关于引用 jona 的回复内容:罗茨风机不适宜用变频调节风量,因为在改变风量时风压基本不变,正是这个原因,才用作瀑气风机,要不风量减少风压也减小,那么它不能克服水压也就不能瀑气了。 水压变小的时候,可以减低风量输出,只要保证合适的风压就可以,还是可以调节的,水处理厂很多这么搞的,选择ACS550或者ACS800带有DCS控制的更好。 内容的回复:换ACS550目的是保证恒转矩? 内容的回复:

便于力矩调节。楼主说的160A是在水压为满的时候测量出来的吧,如果水压不满,又不调节力矩输出,那岂不是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楼主关于回复内容:对:网友K 网友H:罗茨风机不适宜用变频调节风量,因为在改变风量时风压基本不变,正是这个原因,才用作瀑气风机,要不风量减少风压也减小,那么它不能克服水压也就不能瀑气了。 水压变小的时候,可以减低风量输出,只要保证合适的风压就可以,还是可以调节的,水处理厂很多这么搞的,选择ACS550或者ACS800带有DCS控制的更好。 内容的回复:换ACS550目的是保证恒转矩? 内容的回复:便于力矩调节。楼主说的160A是在水压为满的时候测量出来的吧,如果水压不满,又不调节力矩输出,那岂不是浪费。

没错,水压最大的时候,调节30HZ的时候,电流达到160A?我想问的是换成ACS550就能降低这个电流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罗茨风机(水处理的曝气池),一般来说不适合用变频拖动。如果确有节能需求,需用ACS550 或ACS800变频器。

请家一下您,为什么用ACS550才可以达到节能?而ACS510却做得到?谢谢!

网友N:
引用 网友I:
键义楼主将ACS510换成ACS550.....

需要更换型号,ACS510是最基本,特殊场合不能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楼主关于回复内容:对:网友K 网友H:罗茨风机不适宜用变频调节风量,因为在改变风量时风压基本不变,正是这个原因,才用作瀑气风机,要不风量减少风压也减小,那么它不能克服水压也就不能瀑气了。 水压变小的时候,可以减低风量输出,只要保证合适的风压就可以,还是可以调节的,水处理厂很多这么搞的,选择ACS550或者ACS800带有DCS控制的更好。 内容的回复:换ACS550目的是保证恒转矩? 内容的回复:便于力矩调节。楼主说的160A是在水压为满的时候测量出来的吧,如果水压不满,又不调节力矩输出,那岂不是浪费。

没错,水压最大的时候,调节30HZ的时候,电流达到160A?我想问的是换成ACS550就能降低这个电流值了?

是的,ACS550 可以降低电流。

非得用510 ,把2605设为1,不行还是不要用了。

网友O:
罗茨风机的功率和风量 为一次方关系 而非离心风机的3次方关系, 另外工作频率一般不能低于工频的75%
作为曝气池用的话 轴功率是一定的  ACS510频率降低的 电压降低  电流升高是必然的 楼主稍安勿躁

网友O: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素还真关于 罗茨风机(水处理的曝气池),一般来说不适合用变频拖动。如果确有节能需求,需用ACS550 或ACS800变频器。 内容的回复:请家一下您,为什么用ACS550才可以达到节能?而ACS510却做得到?谢谢!

变频带罗茨风机节能率最高也就20%左右 远低于离心风机 。使用ACS550只是将交流电机在内部做直流建模而已,从而得到类似于直流电机的良好动静态特性。节能效果不会好于510

网友P(2012-12-27):
变频器里面有个参数,罗茨是恒转矩  不能设置成风机 水泵用类型。

网友Q:
我们公司就是用800的。没问题。建议尝试下。

网友R:
用ABB 510也行 但是必须要改变V/F曲线的参数 提高30-50hz的电压值,你看一下参数表 这样电流就能降下来,罗茨风机的风量和转速成正比,风压正比转矩,转矩正比电流。我用变频器带160KW电机的罗茨风机,通过频率来改风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