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率升不上去?

楼主(2012-02-18):
碰到一个国产变频器,运行快一年了,前天起动时频率升不上来,其他都正常,人工辅助一下电机起动,变频器频率就能上来了,这是咋回事?

网友A:
估计板子有问题了。最好问问厂家。

网友B:
如果运行灯亮的话一般是驱动板出现问题,故障点是PT2小变压器电路存在故障。

网友C:
变频器输出电压、电流正常吗?如果设置过电流保护有效,则电机过载频率会自动降低,让变频器显示输出电流看看是否过流。如果不过流,调整一下S曲线,适当提高启动加速电压再看看。

楼主:
对:tianheyi关于变频器输出电压、电流正常吗?如果设置过电流保护有效,则电机过载频率会自动降低,让变频器显示输出电流看看是否过流。如果不过流,调整一下S曲线,适当提高启动加速电压再看看。 内容的回复:

厂家说,提高起动转矩就好了,明明运行了快一年了,怎么现在就不行了呢!

网友D:
找厂家问问去吧

网友E:
我觉得电机需要维修了,时间长了,轴承或者叶轮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输出电压、电流正常吗?如果设置过电流保护有效,则电机过载频率会自动降低,让变频器显示输出电流看看是否过流。如果不过流,调整一下S曲线,适当提高启动加速电压再看看。

很专业的回答,变频器老化,老牛爬不了陡坡了。

网友G:
“厂家说,提高起动转矩就好了,明明运行了快一年了,怎么现在就不行了呢!”

1、应先检查负载、电机是否有问题;

2、如果启动电流并不大,和往常没有区别,那应该检查变频器!

网友H:
检查一下电机吧,电机轻度堵转会导致电机过电流

网友I:
电机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更换电机试验一下。

网友J:
也可以换个变频器试一下的吧···

网友K:
有没有使用PG卡,如果没有,拆掉变频器的三相输出线,空载运行,就能看出是变频器还是电机的问题了。

网友L:
国产的变频器质量参差不齐,这类问题极有可能板子上的毛病,联系厂家解决吧,保内的话可以免费维修。

网友M:
很有可能是电动机有问题。我也遇到过一个情况,电动机在某在频率以下运行正常,一旦提高频率,便会出现变频器报警。后来检查是电动机轴承有问题。

网友N:
我感觉应该是电机有些堵吧

网友O(2012-09-29):
遇到同样问题,我有2台同型号电机、同型号变频器,调换变频器后正常运行,在调回来其中一个启动后频率在1--5HZ之间跳动,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谢谢!

网友P:
驱动板上电子元件老化,能换的都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