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没有形成回路为什么有点暗亮?

楼主(2012-02-18):
当变频电机运行时,LED灯没有形成回路为什么有点暗亮?

见下图:

网友A:
谐波干扰造成的

网友B:
可能是感应电压引起的,由于存在线路分布电容,感应电压通过分布电容形成回路,使LED微亮。我们这最常见的是配电柜、操作台上到指示灯在进线开关断开的情况下还半亮,原因是接地不良。

网友C:
变频电机运行时产生了电磁场,这个电磁场对外辐射在一些金属、线路表面产生了感应电压使LED灯有一定的电压因此发光,但是电流较小因此亮度较小就是暗量。

网友D:
电动机外壳可靠接地后,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E:
接地不良

网友F:
谐波干扰造成的, 还有就是你电机产生的弱电大于 3.7 V 啦,这样也有点小亮的说

网友G:
或许是跟其他回路或者强电回路绞线绞一起了产生的感应电动势点亮的灯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感应电压引起的,由于存在线路分布电容,感应电压通过分布电容形成回路,使LED微亮。我们这最常见的是配电柜、操作台上到指示灯在进线开关断开的情况下还半亮,原因是接地不良。

是电源电压通过分布电容形成LED灯回路的!

网友I:
变频电机的机壳正常工作时可达100多伏特交流感应电,如果良好接地就没有,不接地用电笔可以测量,灯泡亮。

网友J:
黄工说的对:

变频电机的机壳正常工作时可达100多伏特交流感应电,如果良好接地就没有,不接地用电笔可以测量,灯泡亮。

网友K:
没有形成回路,您指的是没有形成直流回路是吧?

但是交流通路是有的。至少两条绝缘的同一管路穿过的电线就是个电容。交流电是可以穿越这个电容的。更何况变频器的高频电流。

网友L:
感应电压引起的,

网友M:
干扰造成的,个别国产指示灯,电压达到4V就会有暗亮,换个施耐德或者ABB的指示灯就好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感应电压引起的,由于存在线路分布电容,感应电压通过分布电容形成回路,使LED微亮。我们这最常见的是配电柜、操作台上到指示灯在进线开关断开的情况下还半亮,原因是接地不良。

关键还是布线上需要考虑,或者干脆使用24V回路的灯

楼主:
本来没有接地,今天接地效果不明显,接地久线是全厂共用的地

楼主:
问问大家如果把+24V改为0V,是否产生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