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历史趋势图使用控制命令只能清除一次

楼主(2012-02-18):
我建立历史缓存之后,建立历史趋势图,之后进行显示,在使用控制区命令D4,设置值为1,进行曲线清除,但是只能清除一次,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次按过后可以清除掉,再点清除时,就没反应,为什么啊,清除按钮用的是“设常数值”,设为1

网友A:
从新刷新,或者你恢复到出厂试试。B系列的还是A的。

网友B:
第一次按过后可以清除掉,再点清除时,就没反应,为什么啊,清除按钮用的是“设常数值”,设为1 ,那么第一次清除后,这个1恢复到0了吗?还是保持为1了,问题就在这儿。

网友C:
将D1在清除历史曲线设定值为1,而后将D1通过命令或条件回复到0值,就可以了,我初学时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D:
我看还是恢复出厂设置,在试一次看看,怎么样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第一次按过后可以清除掉,再点清除时,就没反应,为什么啊,清除按钮用的是“设常数值”,设为1 ,那么第一次清除后,这个1恢复到0了吗?还是保持为1了,问题就在这儿。 内容的回复:

我之后找到问题了,是在控制命令设置里面没有点那个“执行后擦出”,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谢谢大家的帮忙啊,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