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简单继电器能实现矩形波吗

楼主(2012-02-18):
矩形波就是延时启动再延时停止。。。,我找了两个延时继电器,和一个继电器,可是做的电路有抖动,有谁能帮下忙说个电路拜

网友A(2012-03-23):
给你出个最简单又最省钱的电路,只用一只18V小型继电器(13F)和一只电解电容二个电阻即可实现方波振荡输出:

     动作原理:合上开关K,由于电容仍保持断电前的电压(0V),将继电器短路,使继电器不能吸合,其常闭触点接通R2,使输出电压=24V。延时一段时间,C1的充电电压>继电器的吸合电压时,继电器J0吸合,其常闭触点断开,使输出电压=0,而此时J0的另一常闭触点断开切断电源,由于C1的电压不能突变,仍保持断电前的电压开始对J0放电,使J0不能马上断开,延时一段时间,其C1的电压<J0的释放电压时J0才断开。其常闭触点闭合,使输出=24V,同时又使电源接入,将重复上述动作,使输出端产生24V幅度的方波脉冲。

网友B: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给你出个最简单又最省钱的电路,只用一只18V小型继电器(13F)和一只电解电容二个电阻即可实现方波振荡输出:     动作原理:合上开关K,由于电容仍保持断电前的电压(0V),将继电器短路,使继电器不能吸合,其常闭触点接通R2,使输出电压=24V。延时一段时间,C1的充电电压>继电器的吸合电压时,继电器J0吸合,其常闭触点断开,使输出电压=0,而此时J0的另一常闭触点断开切断电源,由于C1的电压不能突变,仍保持断电前的电压开始对J0放电,使J0不能马上断开,延时一段时间,其C1的电压内容的回复:

怎么调节脉冲的周期呢?感觉会是一个瞬时脉冲

网友A:
   1、这个电路比较简单,只需一个直流继电器(3~4元),一个电解电容和二个电阻,总共化不上5元钱,你可以试试,看能否构成方波振荡器。

   2、通过改变电解电容值,就可改变振荡脉冲周期,其周期取决与R1与C1的乘积。

网友C:
这样的矩形波没什么用的。

网友A:
5楼:你说“这样的矩形波没什么用的。”根据什么?你用过吗?告诉你这是最简单最可靠的低频振荡器,比用晶体管做成的低频振荡器要可靠,抗干扰好,这是我70年代初就使用过的电路,至今已有4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