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仪表擂台第六十八期-万用表是机械的好还是数字的好?说说理由

楼主(2012-02-18):
万用表是机械的好还是数字的好?说说理由?

工控仪表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2012年3月2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俄鸡冻滴闯进来,以为是舌压力表呢,,看走眼儿走错门,抱歉而去滴走鸟先~~~~~~~~~

网友B:
各有各的优点,数字万用表测量的比较精确,但反应不是很灵敏,机械式的精确度低,但非常灵敏,不同的要求就选用不同的万用表,不过现在大都使用数字的了。

网友C:
测量涉及到较小电流的电参数(需要的测量表灵敏度较高),测量较为稳定的电压电流(非稳定的表现为数字乱跳,你无法读出),建议使用数字表;测量涉及到较大的电流的电参数(不需要较高的灵敏度),测量非稳定的动态电压电流(可以看到指针的摆动范围,判断大概的平均值),建议使用机械表。

网友D:
数字表因为有A/D、D/A的转换,有取样时间,所以显示要有时滞,对变化快的信号测量就不能准确读取。不过读数没视差。数字表有很多功能不是常用,但是不能忽略了,比如峰值测量、保持瞬间数据......。这是指针表做不到的。

指针表可以测量变化信号,看变化趋势,不过,变化不能太快,否则也不能显示了。比如测量50Hz交流,只能看到表针在颤抖。有读数视差,也叫读数误差。

网友E:
数字表采样和处理数据需要时间,机械表测量回路是实时的在线测,依据自己的具体需观测参数来选。

网友F:
“数字表因为有A/D、D/A的转换”这样的数字表带HART通讯。

机械的表简单,精确,表针易坏,现在用的比较少了。

现在好多数字表智能化较高,可以与设备通讯,使用方便,反应稍慢

网友G:
如果没钱就是机械的好,如果资金充裕,当然数字的号,比如福禄克,那是相当的好

网友H:
开始使用的机械的,后来使用数字的了,机械的表友个毛病就是经常需要调零,数字万用表相对使用简单一些,但是数字万用表测量时,数字跳动变化比机械表大,感觉没有机械表的精度高,也有可能使用的数字万用表质量不咋的,现在非常想要一台福禄克万用表,因为以前的胜利万用表选错档,把电流档烧了。

网友I:
1、指针式万用表是平均值式仪表,数字万用表是瞬时取样式仪表。

2、数字式万用表比指针式万用表测量精度高。

3、指针式万用表成本比数字万用表低,但功能比数字万用表少。

4、数字式万用表用于测量一些特殊元件时不如指针式万用表方便。

现在多数都在使用数字万用表,有些万用表又增加了很多新功能,可以当一个简单的信号发生器使用。

网友J:
作为现场的仪表维护维修工,使用万用表的用途其实很简单就是普通的微安电流、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绝缘电阻、毫伏电压、电阻已经测量线路时的二极管到通档,那些什么二极管、三极管、电容测量档位很少用到,使用平常的档位也就是确认个数值,对于被测数值的变化趋势要求很低,所以数字显示的仪表很受欢迎,指针式的已经很少用到而且指针式的还要经常机械调零使用的环境已经不多。就是现在家电维修大多数人员也开始使用数字式万用表。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各有各的优点,数字万用表测量的比较精确,但反应不是很灵敏,机械式的精确度低,但非常灵敏,不同的要求就选用不同的万用表,不过现在大都使用数字的了。

网友L:
各有优缺点; 机械;1  机械式的读数直观明了。结构简单, 使用方便。功能少些。2 内阻较小内部设为放大器。精度低一些。3 过过流过压能力较强。数字;3 数字电压表瞬时取数。数值波动。4  内阻较大。测量精度较高。5 过流过压能力差。功能较多。按我的使用情况 机械式用多些方便些。读数也比较直观。

网友M:
1、从使用性上来说,肯定是数值的好。还有机械的反应灵敏度上肯定和电子的没有办法相比了!

2、可扩展性上来说,数值的要比机械的要好的多!

网友N:
机械有机械的优势,比如在使用电磁流量计时,出现故障后,可以测量传感器的电极电阻,如果用机械式测量,可以明显看出充放电的指针摆动,易于排故障,可是如果用数字表,就不那么直观喽!

当然,数字表有数字表的好处,直观!

网友O:
随着时代的进步,渐渐的数字表比机械表用的多了,但在使用上各有其长。

数字表测量精度比较高,受电池电量的影响较低,且测量定值数据时比较准确、直观。

机械表在测量变化趋势是比较直观。

网友P:
还是数字表比较好,理由有以下几点:

1、从测量的角度看,仪表要真实反映被测量信号的状态,不能对测量信号形成干扰,这就要求仪表的输入电阻要高,数字万用表输入电阻要高于机械万用表,测量精度要高一些。

2、机械万用表的表头有阻尼作用,测量的是平均值,数字万用表是瞬时取样式仪表,可以测量瞬时值,当然也可对若干瞬时值取平均值,机械万用表无法测量瞬时值。

3、功能上数字万用表比机械万用表要多。

4、数字万用表体积小便于携带,笔者还保存有以前大量使用的500万用表,体积大,重,不便携带,已废弃不用。

5、显示直观,读数误差小。

网友Q:
有些数字表抗干扰性差,在有静电时,或者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时工作不正常。但是模拟表使用不当极易损坏。如果一个电工会用模拟万用表,可以说他会用万用表。按这样说来会使用万用表的电工恐怕也不多。对于CMOS电路的测量应该使用数字表。

网友R:
你们能不能层次高点,别整天议论这么幼稚的问题。。

网友S:
应该说是各有优缺点。数字的,读书直观,容易读数。机械表初学者不易读数。但机械表测电容时,可以很直观的看出电容的放电过程。数字表这点不行。

网友T:
我一般使用数字式万用表,比较直观,一下子就看出测量值,所以对于绝大多数的测量当然是数字式万用表好。

但是机械式万用表也有特点,可以看出测量值的变化趋势,还有就是变频器输出电压必须用机械式万用表测量,一般的数字式表是测量不出。

所以各有各的用处,总体数字式方便一些。

网友U:
主要指仪表的物理性能,数字式万用表占有明显的优势。

1-1. 显示与读数

指针式万用表的显示是被测参数模拟的直观的形式,与视觉有良好的结合,非常便于分析,思考。但读数和记录不太方便。

数字式万用表的显示则是抽象的符号,便于读数和记录。

  1-2.测量响应

      这里指从测量接通到显示稳定可靠的读数所经历的过程。

指针式万用表响应很快,仅取决于表头的阻尼系统。几乎是瞬时响应。

      数字式万用表响应很慢,这主要是由数据的采样处理过程和显示的周期性刷新决定的。

  1-3.红黑表笔的区分

        在测量DCVDCA时,指针式万用表的表笔必须保证“红正黑负”的原则。即对测量对象的采样电流必须从红表笔流入黑表笔流出,不得接错。而数字式万用表不必如此严格。虽然“红正黑负”的标准一样,但接反了会显示“—”负号,对测量无大碍。

  1-4.等效内阻

            测量动作不可避免对被测电路会产生影响,改变其原有状态,成为系统误差的重要根源。影响的程度取决于仪表本身的等效内阻。

  1-4-1电压档等效内阻RV

             对于指针式万用表,RV正比于电压量程,例如MF-47型指针式万用表的电压档内RV=20KΩ/V。在低量程(如1V档), RV对测量的影响有时非常显著,不容忽略。

         数字式万用表的RV对于各量程都是10MΩ。一般不必考虑它对被测电路的影响(即可以认为RV  =∞)。这是数字式万用表的最大的优势。从技术上说,数字式万用表的RV 完全可以做得更高,考虑到其它因素,人为地定为10MΩ。而指针式万用表的RV已经做到了极限。

           由于数字式万用表的RV 高,使得它比较容易拾取一些干扰。这就是没有将RV定得更高的主要原因。

  有效的电压测量应当保证RV >>R(被测电路的等效电阻)。数字式万用表对此一般是满足的,而指针式万用表就不一定了。

1-4-2.电流档内阻RA

  RA反比于电流档的RA量程,对此数字式万用表和指针式万用表一样。例如:

MF-47型指针式万用表的RA250ΩmA,即表头电压250mV

DT890B型数字式万用表的RA200ΩmA,该数字表头电压量程200mV

二者没有显著的差异(数字式万用表略小一点)。

RA决定了测电流时对电压的采样RA,显然是越小越好。

从技术上说,指针式万用表的RA达极限,而数字式万用表的RA 完全可以做得更小。

网友V: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B:各有各的优点,数字万用表测量的比较精确,但反应不是很灵敏,机械式的精确度低,但非常灵敏,不同的要求就选用不同的万用表,不过现在大都使用数字的了。

支持楼上的观点

网友W:
瞬态的话,指针的或示波表比较好,对于恒定值来说,数字的比较好

网友X:
哪个好不是重点,要整体好才是关键。

网友Y:
没有哪个表好坏,只有适合用的场合

1、数字表有滤波和采样,有些干扰信号可能会被过滤掉,但是比较直观,还有自动量程的。

2、机械表可以看得到某些干扰,指针摆动会比较明显。

3、数字万用表的功能多余指针表

网友Z:
     这个和个人使用习惯有关系,我已经使用了20年了指针的,就感觉指针的好,如果你一直使用数字的就感觉数字的好。在我这里走出去的都喜欢了指针的,他们以前都感觉数字的 好,可是离开我以后都学会了使用指针的,都说指针的比数字的好,有一个用指针表测量电机的简单的方法告诉了他们以后,让他们感觉指针的好,可是使用数字的感觉就没有那么舒服了。

网友AA:
引用 网友AB:
这个和个人使用习惯有关系,我已经使用了20年了指针的,就感觉指针的好,如果你一直使用数字的就感觉数字的好。在我这里走出去的都喜欢了指针的,他们以前都感觉数字的 好,可是离开我以后都学会了使用指针的,都说指针的比数字的好,有一个用指针表测量电机的简单的方法告诉了他们以后,让他们感觉指针的好,可是使用数字的感觉就没有那么舒服了。

请问楼主能否在此公布用指针表测量电机的方法?

网友AC:
数字万用表测量的比较精确,但反应不是很灵敏,机械式的精确度低,但非常灵敏,数字方便,保护多实用。

网友AD:
      机械万用表和数字万用表好坏问题应从某个角度进行比较,可以说是各有千秋!

     先说数字万用表优点:数字万用表的分辨率和准确度均较高,而且过载能力强,抗干扰性能好,功能多,体积小,重量轻,还能从根本上消除读取数据时的时差。数字表读数直观,但数字变化的过程看起来很杂乱,不太容易观看。
      缺点是由于数字万用表是通过断续方式进行测量显示的,因此不便于观察被测电量连续变化过程及其趋势,在这点上就没有机械万用表方便直观。

      再说机械万用表优点测量指针摆动的过程比较直观,其摆动速度和幅度有时能比较客观的反映被测量的大小,在环境较暗时,也能读数,读数波动时,比较容易估计平均值。 其缺点是读取的精度差,测量数值误差大,过载能力差 。

      综合比较

       (1)在相对来说大电流高电压的模拟电路测量中适用机械式万用表。

        (2)在低电压小电流的数字电路测量中适用数字表。

        (3) 在检查电容器之类电流、电压变动的情况下,数字表会跳个不停。指针表直观,精度可以满足一般测量要求。
         数值万用表格低廉,测量时无需考虑正负极方向,任意连接都可以读出测值,使用方便,功能较全,体积小,携带方便。要注意的是用数字表电池电量要足,否则测量不准。

网友AE:
1,在一般场合,比如测量电压电阻,最好用指针式万用表,数字式万用表(尤其是质量不太好的)会出现测量如变频器输出之电压时数字变化会很大;同时用来测量电动机的直流电阻等,显示数值需要一段时稳定才能读数;

2,用来测高精度场合,如用4位半数字表测量热电偶的输入MV电压时,非数字式莫属,此时指针式基本搞不定。

提倡:工具箱备一数字式和一指针式,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仪表。

网友AF(2012-03-19):
指针式万用表是一种平均值式仪表,它具有直观、形象的读数指示。(一般读数值与指针摆动角度密切相关,所以很直观)。 数字万用表是瞬时取样式仪表。它采用0.3秒取一次样来显示测量结果,有时每次取样结果只是十分相近,并不完全相同,这对于读取结果就不如指针式方便。

指针式万用表一般内部没有放大器,所以内阻较小,直流电压灵敏度为100千欧/伏。直流电压灵敏度为20千欧/伏。 数字式万用表由于内部采用了运放电路,内阻可以做得很大,往往在1M欧或更大。(即可以得到更高的灵敏度)。 这使得对被测电路的影响可以更小,测量精度较高。

指针式万用表由于内阻较小,且多采用分立元件构成分流分压电路。所以频率特性是不均匀的(相对数字式来说),而数字式万用表的频率特性相对好一点。

指针式万用表内部结构简单,所以成本较低,功能较少,维护简单,过流过压能力较强。 数字式万用表内部采用了多种振荡,放大、分频保护等电路,所以功能较多。比如可以测量温度、频率(在一个较低的范围)、电容、电感,做信号发生器等等。

从流量仪表行业应用来看,比如测量电磁流量计满管介质状态下,导电率判断及电极是否结垢,用数字表很难判断,必须采用指针表。其它检测数字表就比指针表好使了。

网友AG:
最初学习的时候用的机械式。

后面用数字式了,但数字式要选稍微好点的。不然,误差很大。

网友AH:
应该说各有各的好处吧

数字万用表的特点

1、抗干扰性能好,功能多,体积小,重量轻,

2、分辨率和准确度均较高,而且过载能力强,

3、数字表读数直观,消除读取数据时的时差,

4、不便于观察被测电量连续变化过程及其趋势,

这个在配电柜、变压器、电动机的的设备上都是用的指针式仪表,为的就是观看连续变化的情况,数字表是做不到的

机械万用表的特点

其缺点是读取的精度差,测量数值误差大,过载能力差 ,在测量电流或电压是指针摆动的过程比较直观,其摆动速度和幅度有时能比较客观的反映被测量的大小,读数波动时,比较容易估计平均值。

使用的场所:

这个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求精度不是特别高,在测量电动机、变压器、电容器之类电流、电压变动的情况下用指针式万用表。

其余情况考虑使用机械式万用表

网友AI:
综上所述,机械式的万用表好点,不容易坏,比较耐用!

网友AJ:
数字表:读数方便,测量的功能多,

机械表:不容易受高频的影响,读出来的数值真实可靠

网友AK:
谈谈个人感觉:

测量精度要求高的地方用数字表(精确)

测量时需要看指针抖动,观察抖动频率的地方自然是用指针表(直观)

网友AL:
谢谢大家的参与!
本期评奖结果:

一等奖1名:20MP获得者:
CSUNXY62     王者之师--月堂清摇

二等奖3名:10MP获得者
ZHUMINGC     朱明春
hanhong8     hanhong8
yanwen0227   yanwen0227

三等奖10名:30积分获得者
jiaoanpeng     jiaoanpeng——王者之师
QHDTHL    QHDTHL
lcx_jia    李纯绪
onlyma     onlyma
caojie0723    caojie0723----王者之师
ww19830217  EBN战略军团-ww19830217
newchp      newchp
AQD008     AQD008
su_plc     水中鱼 --王者之师
fuhuafeng72   时空

网友AM(2012-04-25):
有一次,复印机坏了,数字式一量,220有的(供电刚修过),复印机拆来拆去修不好,请来厂家的,用指针表量供电,没电(猜想是静电在数字表上有显视)接好电,复印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