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12-02-18):
问题: 为什么SIMATIC MMC不能用读卡机读出?

解答: 除了CPU之外,只能用一个现场PG或Power PG (高性能的PG),PG 720 和PG 740(MLFB 6ES7798-0BA00-0XA0)中MMC编程的适配器或USB编程器 (MLFB 6ES7792-0AA00-0XA0)来读出一个SIMATIC MMC。如果使用一个第三方读卡机来格式化MMC,该MMC的内容会变为无效。然后该MMC再也不能在SIMATIC CPU中使用。

问题: 在何处连接用于完整设备C7-613 的I/O连接器 X10 上的数字输入DI 2.0到 2.7 的电源?

解答: 输入 2.0 到 2.7 仅需要一个接地连接,不需要一个 +24V 电源。输入完全是无源的。连接 1L+ 仅用于输入DI 0.0 到 1.7。然而,连接 1M 却用于所有的输入(DI 0.0 到 2.7)。

问题:当用编程设备功能"Control VAR"对变量进行预先设置时,如果变量大于一个字节,可能会发生一个周期的错误结果。

解答:当指定大于一个字节或一个字的变量时,必须确保用"Control VAR"将变量传送到PLC内存不是以一个闭运算进行。控制功能的传送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完成。如果控制了一个字,那么首次是传送高字节,然后再是低字节。控制值之间的差别在于低字节,因为这是后来所更新的,虽然高字节已经有了新值。根据传送步骤和波特率,一个字的传送次数不同。所有CPU和PG类型都是属于该类型的传送(AS 511 协议)。

问题: AG 90 映像可以在多条线路中显示吗?必须考虑些什么因素?

解答:在下列条件下,AG90U映像可以在一个以上的线路中显示: 最多 2 个线路 最多 6 个模块(插槽 0 到 5),根据用户要求,可以在 2 个线路中分配这些模块。缺省使用的是IM315,也可以使用IM316。注意:请注意电源要求! IM90 为外部总线(DC 9V)提供最大为 300mA电流。因此,所有负载的总和不能超出最大电流 300mA。一个IM315 消耗 1mA 一个IM316 消耗 4mA。

问题:有可能用CPU948 替换 CPU 928B吗(比如,为了利用附加内存)?

解答:可以用CPU948 替换 CPU 928B。如果想这样做,请注意如下区别: DX0 要求新的设置,因为不同的安装有不同的设置选项。时间中断的次数可以永久设置。与此不同的是,CPU948 有一个可变的基本时钟速率,在DX0中,只能可设置该基本时钟速率的倍数。 br IA/LA 命令(禁止/ 激活中断) 在CPU948中,这些命令通过输入字节 0 仅影响过程中断。使用OB 122 或 142 代替这些命令。 内存分配 / 系统数据分配因为内存分配不同(16-bit 地址和 20-bit 地址),所有对地址的直接访问实例都需要进行修改。这适用于LIR/TIR和TNB/TNW命令以及通过BR命令发布的命令(全局命令)。 BR 内存 CPU928 有 32-bit BR 内存,而CPU948 只有 20-bit BR 内存. BT 范围 CPU928B中,系统不使用BT范围。CPU948 中,系统使用部分BT范围(作为数据处理块的高速暂存存储区)。 块传送命令 TNB:在CPU948 中不可用。使用TNW完成从 8-bit区域到 8-bit区域的块传送。 TNW:在CPU948 中,这只能用于完成从 8-bit区域到 8-bit区域或者从 16-bit区域到 16-bit区域的块传送,而不能用于那种从 8-bit区域到 16-bit区域或者从 16-bit区域到 8-bit区域的传送,而这在CPU928B中,可以做到。 br 下列各项可以用于解决这个问题: TXB (在CPU928B中不可用) 用于从 8-bit区域到 16-bit区域的块传送。 TXW (在CPU928B中不可用) 用于从 16-bit区域到 8-bit区域的块传送。 DB0 内容(块地址列表) 在CPU928B中,它包含块的直接起始地址的地址列表。在CPU948中,它包含段地址。(要获得一个块的开始地址,左移 4 位。) FB0 作为一个循环块只要CPU没有OB1,就用FB0 作为一个用于循环操作的用户接口。在CPU948 中,FB0 不能用于循环处理。简单的解决方案:在 OB1中调用FB0。 (OB9)实时控制看门狗中断 (OB9) 在CPU948中,不可能通过输入字节 0 连接过程中断处理。 CPU928 中的下述OB在CPU948 中有不同的含义或者不存在: OB 19, 27, 28, 30, 31, 34, 36。 在CPU948 中不支持的特殊功能下列特殊功能在CPU948 中不可用: OB110, 152, 160-163, 190-193, 216-218, 220, 221, 224, 226, 227, 228,b 240-242, 250, 251。 在CPU948 中其它编号的特殊功能下列特殊功能在CPU948 中可用,其编号有所不同: OB 111 --- 131 OB 121 --- 141 OB 112 --- 132 OB 122 --- 142 OB 113 --- 133 OB 123 --- 143 OB 120 --- 122 具有不同参数的特殊功能在CPU928B中OB122的参数不同于OB120的参数。当在CPU948 中参数化OB180时,切记将DBA寄存器移动 16 步,这很重要。 用于多处理器通信的组织块(OB200,202-205)改变CPU948 中的accu 4。 R64 控制软件在CPU948 上将不会运行。 重新启动期间定时器位置处理 CPU928B 在重新启动期间处理定时器位置,而CPU948 直到RUN时才更新定时器位置(为了与CPU946/947 和 150U 的兼容)。在操作系统行为中的微小差别比如,执行级别的优先级(看门狗中断有一个高于其它中断的优先级),可以重新参数化。 CPU928B 的标准FB(数据处理块除外)必须用CPU948的标准FB来替换。 在CPU928B中,MSA命令将SAC+1 写入 accu 1 (在PG中该值作为状态显示);在CPU948 中,输入(MSA命令自身的)S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