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用的24V直流电源该选多大功率的.?

楼主(2012-02-18):
     PLC输出部分接的是24VDC继电器,这里想请教一个问题,如何根据输出接的继电器多少选择合适功率的直流电源呢?

     先谢过各位!

网友A:
功率越大越好。。。。。

网友B:
这个看是什么型号的输出模块,其输出24VDC电源的功率及最大工作电机,如选的继电器太小或驱动不到线圈的吸盒

网友C:
PLC输出用的24V直流功率根据输出的大小,最好只供输出,PLC电源单独。

网友D:
一般都是把输入和输出分开用两个电源,这样很安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功率越大越好。。。。。

越大越贵越费钱。

网友E:
PLC电源一般是需要计算的,比如西门子模块一般使用PS电源模块,其他使用西门子开关电源或者其他24V电源供电。

网友F:
你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西门子公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