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输出稳压电路的稳压原理

楼主(2012-02-18):
VD01起稳压作用,为W1提供一固定电位,调节可调电阻W1,可改变R7靠W1一端的电位,从而改变U1+的电位,对于图中,V4我认为起钳位在0.7V的作用,估计有保护作用,也就是调节可调电阻W1,R7另一端的电位,即V4的正端不会超过0.7V(可保证U1比较放大后Q2 B极电压不会太大,最大只要0.7V就够了),R6起反馈稳压作用,R5为限流电阻,V3起保护作用(如电压太高,可击穿保护)。所以如V4+端电压升高,则U1输出端电压增大,Q2导通量加大,R2流过的电流也加大,从而增大了Q1 B 极的导通量,Q1 C极电位对地下降,所以VOUT输出对地电位绝对值增大,我认为可调节电位器,通过测量个节点的电位变化,进行推敲,从而获得原理方面的信息!对于如何修改,在原有电路基础上改可能会比较麻烦,桥堆输出得调换极性,V1极性调换,三极管用PNP,U1输入端得变相输入,改其—端作为反馈变化端,其+端作为固定比较端,V3和V4对换,同时W1一端的电压得改为负压,进行调试,对于其他电阻,可调试再确定!

       VD01起稳压作用,为W1提供一固定电位,调节可调电阻W1,可改变R7靠W1一端的电位,从而改变U1+的电位,对于图中,V4我认为起钳位在0.7V的作用,估计有保护作用,也就是调节可调电阻W1,R7另一端的电位,即V4的正端不会超过0.7V(可保证U1比较放大后Q2 B极电压不会太大,最大只要0.7V就够了),R6起反馈稳压作用,R5为限流电阻,V3起保护作用(如电压太高,可击穿保护)。所以如V4+端电压升高,则U1输出端电压增大,Q2导通量加大,R2流过的电流也加大,从而增大了Q1 B 极的导通量,Q1 C极电位对地下降,所以VOUT输出对地电位绝对值增大,我认为可调节电位器,通过测量个节点的电位变化,进行推敲,从而获得原理方面的信息!对于如何修改,在原有电路基础上改可能会比较麻烦,桥堆输出得调换极性,V1极性调换,三极管用PNP,U1输入端得变相输入,改其—端作为反馈变化端,其+端作为固定比较端,V3和V4对换,同时W1一端的电压得改为负压,进行调试,对于其他电阻,可调试再确定!

网友A:
谢谢。先收着,静下心的时候好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