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点的响应时间问题

楼主(2012-02-19):
在PLC配置选项的模块参数中,系统默认为32,也就是经过32个扫描周期如果持续为1,那么这个输入点的状态才会被认为是1,问:如果改成N...那么这个输入点信号最短要持续多少时间能被捕捉到?

网友A:
仕么品牌 PLC ?

网友B:
楼主的问题,不是“输入点的响应时间问题”;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是信号延迟反应的问题;例如电机的过载保护总是发生在电流持续过载一段时间后保护,而不是是发生在电流增大的瞬间!

网友C:
么这个输入点信号最短要持续多少时间能被捕捉到?一个扫描周期,如果你觉得太长了,就用中断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