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指点,怎样使三菱FX1S通过485BD与三菱S500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2-02-19):
我想用三菱FX1S通过485BD与三菱S500变频器通讯,使用RS指令,用哪位高手知道,请赐教,谢谢!

网友A:
FX1S与2N的通讯程序没有多大的差别,仅仅是2N的通讯指令比1S的要丰富点,编程比较方便,你可参照网上2N的程序编,如果2N程序中有移位指令,可将其改成除法替代。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下,下面的这个帖子,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07/2008070516242200001-1.shtml

网友C:
可以联系我,一起切磋···QQ409538317

网友D:
要看你采用MODBUS RTU协议呢还是计算机链接协议,不同协议思路方法都不一样的QQ149034219

楼主(2012-03-30):
谢谢各位前辈,在大家的指点下,我已经成功进行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