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25针并口转卖针串口接PLC

楼主(2012-02-19):
我的笔记本电脑没有9针串口,无法与PLC连接,想购一个图上的转换器,用这个接PLC,不知能不能用。好果能用,电脑需怎样设定。谢谢!

楼主:
转换器为25针并口转9针串口。

网友A:
正常都是用usb转接器或者串口卡

网友B:
我用三菱PLC编程电缆SC-09,我的笔记本的9针串口和25针串口都能用。

网友C:
买个USB转232的转换线,把自带光盘的驱动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D:
我有那个USB转232串口的转换器,台湾产,价格优惠,联系:158 1400 1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