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2sp2问题,急!

楼主(2012-02-19):
有个用wincc6.0做的项目,最近需要增加一些东西,于是用WINCC6.2SP2进行了组态修改,结果组态好的项目在另一台WINCC6.2SP2d的电脑中无法打开,也无任何提示。

网友A:
版本有问题吧, 最好是同一个版本的

网友B:
复制项目时,必须用西门子带的项目复制器。自己千万不要考来考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复制项目时,必须用西门子带的项目复制器。自己千万不要考来考去

 路径不能有中文,最好放在根目录下面!

网友D:
用项目复制器重新复制一个试试,工程目录不能有中文。

网友E:
主要是你现在组态的版本高于以前的版本了,听他们的,用项目复制器试试,不行的话就只能把那台电脑的软件业更新成6.2版本的。

网友F:
我也遇过类似的问题,我是这样处理的,用V6.2建立新项目,旧项目用移植工具,然后把画面和变量分别复制到新项目,至于报警记录和变量记录就要重新做了。希望对你又帮助。

楼主:
今天又试了试,发现凡是同一张光盘安装的WINCCSP2修改过的就能用,用的别人的WINCC6.2SP2修改过的就不行,看来的重新做了,谢谢各位。

网友G:
我有视频,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今天又试了试,发现凡是同一张光盘安装的WINCCSP2修改过的就能用,用的别人的WINCC6.2SP2修改过的就不行,看来的重新做了,谢谢各位。

做个项目移植试试,参考:

《如何将 WinCC V4.x 项目移植到 WinCC V6.x 和 WinCC V7.x?》: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22020734

《从 WinCC V4 到 V7 如何移植 WinCC 项目到新的版本?》: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44029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