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模拟量处理

楼主(2012-02-19):
本人初次使用模拟量编程,现在遇到一点问题,请大师们指点一下。

先介绍些情况,我使用的CPU是欧姆龙CJ2M,CPU12,使用的模拟量模块是AD081-V1,使用的模块分辨率为0~8000(4~20mA),我现在的想法是:假设模块转换后的值为x,仪表量程下限为a,上限为b,屏幕显示值为y.那么根据线性对应关系应该有如下关系式:

,由此得出关系式:

模块内我的设计如下:

我的设计思路是设计一个功能块,输入a,b,x三个实数,输出y.

但我不知道这样设计对不对,另外就是功能块a,b,x的赋值能不能用带符号的十进制,比如温度传感器量程为“-50-300”,那我a能不能直接输“-50”.请精通欧姆龙编程的大师们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请耐心等等OMRON方面专家帮你处理。休息时间可能登录的人员少。

网友B:
偶 不是行家,飘过!!!!!!!!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关于请耐心等等OMRON方面专家帮你处理。休息时间可能登录的人员少。内容的回复:

恩,好的。

网友C:
我也不知道,谢谢。没有这样干过。

网友D:
赋值不对,没有转换成浮点数就开始运算了?

网友E(2012-10-18):
程序有缺陷!赋值不对,浮点数要转换!

网友(2013-11-29):
无论什么牌子的PLC,模拟量输入都需要先转换为浮点数进行计算,比较。模拟量直接输入经过模数转换,为整型变量。

网友F:
这种不用这样编梯形图,用结构文本可能更直观一点

网友F:
如果要变化成浮点数也是一样的

网友G(2018-11-17):
谢谢楼主的分享,正在学习中

网友H(2019-01-21):
有的难度啊

网友I(2020-07-06):
找个标定的功能块或者自己参考下其他人的算法自己整合一个就OK

网友J(2021-01-21):
引用 网友F:
如果要变化成浮点数也是一样的



受教了,多谢

网友J(2021-02-28):
引用 网友F:
如果要变化成浮点数也是一样的

网友K:
应该是先转换浮点吧,西门子就那样的